表面采用达克罗处理的螺栓可以浸在液压油里使用吗

楼主(2024-01-23):
请教各位,表面采用达克罗处理的螺栓可以浸在液压油里使用吗?
不是说必须全部都要这么用,只是说整体选型上需要做统型处理,另外考虑到总有临时的过程控制情况发生,比如当把油液放出时原先浸在油液中的螺栓就相当于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担心此时就比较容易生锈。

网友A:
比如当把油液放出时原先浸在油液中的螺栓就相当于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担心此时就比较容易生锈。

这话说的,好像油里面除了油全是水一样,不防看看油箱,大金是铸铁或铁皮焊的,把油倒掉放那会锈?真锈了老师傅都会丢你一个白眼。

网友(点评):
说得好像液压油箱不会绣一样,表面不处理好的液压油箱还是很容易生锈的,特别是焊接的,不然怎么会有不锈钢做的液压油箱,以及不锈钢和碳钢做得双层复合液压油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当把油液放出时原先浸在油液中的螺栓就相当于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担心此时就比较容易生锈。

这话说 ...

环境潮湿难道不会容易生锈吗?碳钢油箱内部按规范都是要进行表面处理的
就是因为没有个严谨积极的做事态度,很多人光说不做拍脑袋,才给人以一种整体低端落后的行业观念
即便是老师傅没有对行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又能顶个n用,也没资格指手画脚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