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钢的弹性

楼主(2024-01-23):
在手册上介绍弹簧钢时,有提到材料的弹性好坏,请问这个弹性具体是什么意思,是E和G吗?不是说钢铁材料的模量都差不多吗?
下面是我整理的弹簧钢材料,请了解的老师指点。弹性怎么理解。

网友A:
比较下材料的弹性变形阶段看看  (屈服点之前的那段直线曲线)看斜率差异。如果查到麻烦截图也给我看下。

网友:
我有那么一点点怀疑这里写的是弹性极限

网友:
我也学学,以前没研究过这个问题
E是弹性模量,G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下材料的弹性变形阶段看看  (屈服点之前的那段直线曲线)看斜率差异。如果查到麻烦截图也给我看下。

应该是比例极限和弹性极限,具体数值手册上都没有。教材上一般都是取抗拉强度乘以系数

网友(点评):
我复习了下 那个斜率就是E啊 。弹性大小比的就是E=应力/应变。你的数据是不是百度的,看下设计手册。我也再查下。

网友:
我说下我自己的理解,E相差几不知道算不算大,190~210之间,略有差异。我举例说明我的理解吧。弹性借助弹簧来理解,我查的碳素弹簧丝,弹簧用不锈钢丝(抗拉极限不一样);并且应用时对应的许用应力=系数*抗拉极限也不一样。例如
碳素弹簧丝的许用应力=2400*0.45
弹簧用不锈钢丝的许用应力=1618*0.4
对比来看,做相同线径和形状的弹簧,碳素弹簧丝做弹簧的弹性就比弹簧用不锈钢丝做的弹簧弹性承受更大的力,弹性不是不是更好?
类比到 60 70 80这几个材料应该也是道理的。我没找到数据来支撑,不知道那种更好。
——以上信息来源于机械设计手册 弹簧第二章前几页看的 你自己再看看。

网友(点评):
你有确切的答案后麻烦回复我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游隼发表于 01-24 10:11我也学学,以前没研究过这个问题

E是弹性模量,G是啥
G是剪切模量

网友:
弹簧为什选择弹簧钢材料?看材料性能,Q235与65Mn做对比,会发现弹性模量都差不多在212左右,切变模量也差不多在81.3左右,但是屈服极限差很多Q235是235,65Mn是750,这就意味着65Mn比Q235可以承受更大的力而不失效。
从最终热处理淬火来讲,Q235淬火性不好,几乎没啥用。65Mn淬透性很好,表面形成致密的马氏体,表面硬度大幅提高,以至于材料的抗疲劳特性大幅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弹簧钢都要热处理的原因。有个说法是淬火后切变模量大幅提升,增加了弹簧弹性,这个手册上没有写,有些论文上提到了,就做个参考吧。

网友:
人们通常的弹性好的概念和常用机械的参数没可对应的参数。
我觉得材料弹性好,就是变形大,还能回到原来状态的能力。比如橡胶,可拉长几倍原长,还能回到原来状态不变形,就是弹性好,和它的强度和模量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是剪切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