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的一点小疑惑

楼主(2024-01-23):
如图,滚子推杆凸轮传动,知道了绿色的理论轮廓线,实际轮廓线是否直接可以用solidworks中的等距曲线得到红色的实际轮廓线.

网友A:
我觉得可以  共轭老板会吗

网友B:
顶部的那个小凹坑,会让顶杆跳跃的,需要优化

网友:
我觉得可以,但是绿色理论廓线一定在凸轮转速比较低的情况下才能测绘比较准确。越高速,弹簧力响应延迟越大

网友(点评):
意思是速度高了,推杆运动有延时吗

网友(点评):
对,另外楼下谈的尖点问题,只要知道运动规律,完全可以降低此处的压力角,运动更平滑

网友:
应该可以,如果猜的没错等距应该是法线方向的等距,滚子的接触点与滚子圆心的连线刚好是法线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C:
可以,等距曲线和圆的包络线是一个意思,不过这凸轮理论廓线上有尖点,实际廓线上其实应该是一段圆弧,显然靠等距是搞不出来这一段的

网友(点评):
但其实实际廓线是不是圆弧也并不影响从动件运动规律,只是严谨讲而已

网友(点评):
实际廓线上在尖点位置应该是圆弧,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尖点接触和圆弧接触,反应出来的运动规律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如果一样的话,是不是这个实际廓线的尖点位置可以直接倒个圆角呢?

网友(点评):
我说不影响是因为滚子根本走不到实际廓线尖点的位置,在某一时刻,滚子走到和尖点两边曲线都相切的位置,不可能再靠近尖点了,不然就干涉到凸轮里面去了。而这一时刻滚子圆心也刚好处于理论廓线的尖点位置。

网友:
直接实体扫描切除,得出来的曲线更完美。

实体是用草图圆拉伸得到一个回转体,用它来作实体扫描切除。路径是你理想的曲线。

网友(点评):
方法是好方法,但组合曲线没法作为扫描路径使用,我试了下,使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去除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部的那个小凹坑,会让顶杆跳跃的,需要优化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  共轭老板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等距曲线和圆的包络线是一个意思,不过这凸轮理论廓线上有尖点,实际廓线上其实应该是一段圆弧,显然 ...

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凸轮的尖点问题:
1. 理论廓线没有尖点,但在某位置曲率半径小于滚子半径,且该位置附近外凸:此时实际廓线上将在该位置出现尖点,运动将出现失真,尖点位置非常容易磨损,滚子也容易脱离凸轮表面;

2. 理论廓线有尖点,但尖点附近内凹:此时实际廓线上在该位置有和滚子等径的圆弧,运动不会失真,但这样的设计仍然不好,因为理论廓线导数不连续将带来冲击、震动、卡滞等问题,容易损坏构件。最好通过曲线平滑过渡。

网友(点评):
那这个过渡曲线一定要做成包络曲线吗,否则感觉不是接触不到就是接触过了,导致运动失真

网友(点评):
不考虑压力角的话,内凹的其实可以任意曲线过渡,外凸的只要曲率半径够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等距曲线和圆的包络线是一个意思,不过这凸轮理论廓线上有尖点,实际廓线上其实应该是一段圆弧,显然 ...

明白了,所以说虽然轮廓上是有尖点,但是实际走的曲线还是包络线,是这个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等距曲线和圆的包络线是一个意思,不过这凸轮理论廓线上有尖点,实际廓线上其实应该是一段圆弧,显然 ...

请教大佬,共轭怎么搞?

网友(点评):
可以六个联系方式吗 我也在寻求共轭的资源

网友(点评):
不是大佬,就一普通打工人。共轭其实就是为了达到“形锁合”的目的,在分别针对两个从动件设计凸轮的同时加入了一定几何约束。后面有机会单独开贴讨论讨论。

网友(点评):
期待大作,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