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除尘器

楼主(2024-01-24):
大家有没有接触过使用温度为500摄氏度左右的除尘器?

网友A:
重力除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力除尘

这样设备是不是要做得很大,用什么材质呢

网友:
一般高温除尘要分几个步骤:
1、急冷塔,先将高温带尘气体喷雾化水迅速降温的同时,在塔底沉淀大部分水雾带落的大颗尘粒,为何要急冷?减少二恶碤的产生;
2、旋风除尘或布袋除尘,收集已降温的更小尘粒(粗滤)
4、还是水除尘,将进一步收集更细尘粒,设备有水喷淋塔、气动乳化旋转塔等;
5、静电除尘,最后一关,排出干净空气。

网友B:
高温处理排出的气体,会附带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所以后续处理就不是只有尘粒,还包括处理高温派生的各种有害气体,处理步骤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温处理排出的气体,会附带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所以后续处理就不是只有尘粒,还包括处理高温派生的各种有 ...

lz说的高温除尘,是说可以降温、排出到大气吗,
还是说不可降温,后续还要保持高温?

网友(点评):
对的,不能一下子降得很低,第一步降到300度左右,要速降,具体情况要视高温处理物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lz在7楼回复了。我的意思是,lz的需求要表达清晰

楼主:
不可降温,后面还需要干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降温,后面还需要干燥

我退休前最后一个职业是环保,据我所知,如果不降温,只有旋风集尘器一种了,旋风桶用高温陶瓷制成,有成品,几百度是没问题的,但集尘率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退休前最后一个职业是环保,据我所知,如果不降温,只有旋风集尘器一种了,旋风桶用高温陶瓷制成,有成 ...

非常感谢

网友C(2024-12-10):
收尘器滤袋可以施工金属膜滤袋 可以实现耐温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尘器滤袋可以施工金属膜滤袋 可以实现耐温500

目前是用的这种布袋除尘,但是布袋会烧坏,经常更换不是很理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是用的这种布袋除尘,但是布袋会烧坏,经常更换不是很理想。

考虑下金属膜滤袋或者陶瓷滤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下金属膜滤袋或者陶瓷滤袋

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