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字钢

楼主(2024-01-24):
大佬们,有没有工字钢承重能力的计算公式啊 我这个东西需要什么型号的工字钢来做支撑

楼主:
模型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型是这个样子

感觉这么像停车设备呢,这种建议都不要工字钢了,自重大成本高,建议H型钢了,你这才6米跨距,估计H250*125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么像停车设备呢,这种建议都不要工字钢了,自重大成本高,建议H型钢了,你这才6米跨距,估计H250*1 ...

没有,大佬 这是起重设备,用工字钢是因为它下面还要放置两个单轨小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大佬 这是起重设备,用工字钢是因为它下面还要放置两个单轨小车

哦,那不要紧,按我说的这个规格选类似高度的工字钢就行了,如果考虑运行稳定性就选大一到两个型号

网友B:
软件模拟一下  计算的话参考悬臂梁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不要紧,按我说的这个规格选类似高度的工字钢就行了,如果考虑运行稳定性就选大一到两个型号

好的,大佬 有没有计算公式,我在网上找了半天,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模拟一下  计算的话参考悬臂梁的计算

悬臂梁,感谢大佬的指点
我去找找公式

网友C:
画完,用有限元分析一下变形量是多少,不懂有限元分析的,抽一天时间去B站自学下

网友D:
材料力学。。。。。。你一定没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力学。。。。。。你一定没学过

是的 所以现在在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完,用有限元分析一下变形量是多少,不懂有限元分析的,抽一天时间去B站自学下

好的  大佬

网友E: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常用力学公式,但是我也不怎么会算 ,想了想我可能还是会用SW 核算下,固定两个点然后在给载荷再看形变量  。关键这种东西不光考虑这个啊 你竖起来的两个怎么和你的工字钢连接的焊接?螺栓把合?这里不用考虑够不够用吗  ?工字钢感觉100都够真正设计的时候不是还要加上面加筋板,不单单拿工字钢核算 吧  如果会算可以交流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常用力学公式,但是我也不怎么会算 ,想了想我可能还是会用SW 核算下,固定两个点然后在 ...

你好,那两根柱子我是用螺栓外加上吊钩以及钢丝绳连接的,大佬你知道σ怎么取值吗

网友E:
我反正是这样受力的 你的设计我完全看不出来详细的是啥东西 可能不是一个行业的 ,只能把它当作1500的悬臂工字钢受力分析了 ,这个用的是100 的工字钢分析出来的 。我自己设计基本都是不分析的凭感觉还有协调性看 ,你说啥DETA  我都不知道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反正是这样受力的 你的设计我完全看不出来详细的是啥东西 可能不是一个行业的 ,只能把它当作1500的悬臂 ...

我设计的是一个起重吊具,工字钢的两端是起重物的起吊点,每一端需要承受2吨的力,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设计的是一个起重吊具,工字钢的两端是起重物的起吊点,每一端需要承受2吨的力,大概是这个意思

懂你的意思 ,不然我怎么做受力分析(按悬臂梁我是按1500长一端固定,一端受2吨里做出来的) 。我表达的是我脑子里没画面,没接触过起重设备。行吧就交流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懂你的意思 ,不然我怎么做受力分析(按悬臂梁我是按1500长一端固定,一端受2吨里做出来的) 。我表达的 ...

可以呀,以后还要向你们多多请教呢

网友(2024-05-09):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