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箱隔板

楼主(2024-01-24):
液压站油箱设计隔板缺口开多大有什么规定?油箱容积150L,大小760*750*300
查资料说跟环流流速有关。请教各位

网友A:
不要想太多,你这个是移动还是固定的

网友B:
(๑•̀ㅂ•́)و✧:;
错开布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
错开布圆孔

开多大,开几个有什么要求嘛?

网友(点评):
(╬•̀皿•́):这还真不知道,我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太多,你这个是移动还是固定的

油箱隔板缺口一端开和两端开有什么区别?哪种合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箱隔板缺口一端开和两端开有什么区别?哪种合理呢

你好,请问这是哪本书呢?最近刚好遇到油箱问题,也想了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这是哪本书呢?最近刚好遇到油箱问题,也想了解一下,谢谢。

液压元件与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元件与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