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stp格式的零件

楼主(2024-01-24):
怎么调整零件的基准面和原点都在零件上?现在打开的基准面和原点都是偏离很远

补充内容 (2024-1-24 14:56):
打开的是stp格式,设计树就只有一个输入

网友A:
移动实体

网友B:
原点重合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点重合不就可以了

零件里怎么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实体

零件模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模式下?

对呀

网友C:
直接编辑里面的移动实体

网友D:
你这个是零件还是装配体,零件就直接移动,和你的基准面配合
无配合关系的step装配体就再新建一个装配体,把这个插入进去,拿装配体的三个基准面配合你的零件就解决了,搞完再解散子装配体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编辑里面的移动实体

没找到这个功能,右键有个平移的,但弄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零件还是装配体,零件就直接移动,和你的基准面配合
无配合关系的step装配体就再新建一个装配体, ...

零件的    单独打开的

网友(点评):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别的什么小东西,一般不会拉那么开,看看你那个基准面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或者最粗暴的办法,直接选择零件特征识别,变成一个新零件,默认就在原点

网友(点评):
鼠标右点那个零件的输入特征,再点feutureworks什么的,选特征识别,直接变成一个新零件

网友B:
设计树是怎么样的 ,是就一个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树是怎么样的 ,是就一个输入?

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零件的    单独打开的

可能是客户那采用的自顶向下设计的,参考了其他基准,试了特征识别  还是搞不了

网友:
零件的话,直接编辑里面 有移动复制实体的命令,也可以把这个零件插入到装配体,然后调到原点再导成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