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硬度选择思路

楼主(2024-01-24):
想用42crmo无缝管作为压力容器使用,根据GB/T 8162-2018标准提到在850度淬火,550度回火条件下,42Crmo无缝管的抗拉强度能达到1080MPa,屈服强度达到930Mpa,我的设计要求是能够达到国标的1080Mpa屈服强度,那么图纸上我的热处理硬度改怎么写呢?我的思路是对照硬度和抗拉强度对照表,1080的抗拉强度对应的是HRC33-34,那么是否热处理要求我可以写成HRC30-HRC34呢,热处理的主要目的我还是想提高屈服强度到国标值,大家来聊一聊我的思路有无问题

网友:
我是外行我不懂。我猜需要先明确热处理工艺再提工艺要求硬度范围

网友:
压力容器?不要乱用,出了事你是要负责的

楼主:
我们现在有个外径446,内径310的压缸在正常使用,压力能稳定在90Mpa,选用的45#做调质处理,现在要做的是更大的缸,准备选用42Crmo,通过仿真压强达到150Mpa时,应力值最大有900Mpa。所以必须要通过热处理让42Crmo的屈服强度提高

网友A:
建议的标法包含两部分:

1. 图纸材料栏,材料应包含使用标准: GB/T 8162-2018 42CrMo

2. 图纸热处理栏,材料达到目标性能的方式和检验方式(即硬度): 淬火+回火 230-250 HB

为避免供方理解差错,在图内可添加最终材料性能的相关数据和要求:
如: 抗拉强度 >= 1050 Mpa
        屈服强度 >=   930 Mpa
        ....

如果就是图纸标注,基本就够了。
最终机械新能是由回火温度决定的,正常提了性能要求,热处理部门或供应商就会查对应的处理用曲线,然后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的标法包含两部分:

1. 图纸材料栏,材料应包含使用标准: GB/T 8162-2018 42CrMo

谢谢前辈的指点,我还想问一句这个通过抗拉曲线和硬度对照表来确定硬度值的思路对不对啊,热处理厂家基本看的就是硬度值范围

网友B:
压力容器有许用应力,查一下这种材料的许用应力。900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容器有许用应力,查一下这种材料的许用应力。900肯定是不行的,,,,

已经放过系数了,设计我按照150Mpa,使用的时候最多100MPa

网友:
仔细看看现行GB150《压力容器》。

网友:
不针对你的使用环境是否可以。要想提高屈服极限,就提高调质硬度

网友:
单就强度与硬度可以这么理解,甚至提高硬度,以确保安全,也就是调整一下回火温度。但就压力容器,是否仅是这项指标,我是外行!

网友:
硬度与强度那个关系表是前辈们的经验值,第一批钢材的化学成分都不一样,这个会产生偏差。
不放心的话可以在同一批钢材里搞一块试料,专门做强度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我还想问一句这个通过抗拉曲线和硬度对照表来确定硬度值的思路对不对啊,热处理厂家基本 ...

一般意义上看,确实硬度可以按照材料类别换算出强度值。

但是,同种材料,按照不同热处理方式,形成的硬度梯度是不一样的,而使用者对不同厚度的强度需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应用中要注意如何获得所需的材料强度,和如何验证它。

下图是42CrMo材料的 淬火+回火 实验得到的硬度梯度示意:

网友:
可以在图纸上表明热处理后强度要求,这样对方做过热处理会做抗拉强度实验的

楼主:
谢谢大家提的意见,感谢前辈们的帮助

网友:
前面有朋友提到了,要查GB150的压容标准。
压容需要有设计资质的,设计签字谨慎点。

网友(点评):
感觉不像有设计资质。

网友:
热处理要求达到1080MPa,热处理淬火+回火HRC33-34(仅供参考)

网友:
压力容器 ,一般不是工程师出完图,由设计院校对盖章,才能施工么?

网友:
有压力需要为什么要高硬度呢?有这样专业需求为什么不外协呢?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做,不但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还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你怎么想呢?

网友(2024-04-15):
随着硬度的提高,一般强度随着也提高,但是脆性会逐渐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