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routing做管路的时候偶尔就自动变透明了?

楼主(2024-01-24):
solidworks routing做管路的时候偶尔就自动变透明了?什么情况,如何避免,怎么变回来。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你显卡什么型号的,有时候太卡了他就会这样

网友:
刚看了看,你是solidworks routing
我记得好像管路模式编辑就会这样
你退出编辑应该就正常了

如果编辑模式不想透明,也可以解决
在设置里我记得有个开关,你找找看

solidworks routing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设置

网友:
机子带不动导致的 ,按下中间的红绿灯试试 ,有时候装配件太多也回不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