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备怎么触屏

楼主(2024-01-24):
设计看个夹爪,要求有触屏功能,但是前面连杆式塑料的,有没有大佬知道加个什么东西能够触摸普通的电容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图胜千言

就是怎么让塑料能够触屏

网友B:
牛筋试试?软一点的应该可以吧

补充内容 (2024-1-25 08:22):
我看淘宝有卖电容笔的,他们说圆头的那种可以,要不你买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筋试试?软一点的应该可以吧

我买了一些导电橡胶,导电胶带,导电泡棉贴在指尖上都不太行,牛筋也不好放在指尖上啊

网友(点评):
你先试试牛筋行不行,可以的话做个安装件搞到上面吧

网友A:
一图胜千言

网友:
液体硅胶

网友C:
指尖对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尖对地

指尖要去触屏的,屏幕也不可能再地上,再说塑料的也不导电,其实可以通过pcb导出一根线再指尖绕一圈,但是后面指尖要水洗,所以不能用

网友(点评):
真是纯机械的思维,让对地,你就真要放地上?用你的贴在指尖的导电橡胶类的东西,连接回路到地啊。

网友D:
(ง •̀_•́)ง不怕把屏❝杵❞炸裂
参考触控笔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ง •̀_•́)ง
参考触控笔

触控笔要加电池,其实单电池也可以,放不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触控笔要加电池,其实单电池也可以,放不下

(ง •̀_•́)ง有不用电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ง •̀_•́)ง有不用电池的啊⭕~~~~~~···

这种是不是外壳是金属的,然后人握着,人体充当导体了?如果塑料夹着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因为我试过很多材料人握着就能触屏,但是离开人体就不行了。

网友E:
杆子要导电或者内置导线。导线连接到不小于人体的导体或金属框架或大地。指尖用导电硅胶即可

网友:
解决了记得分享一下哦楼主,这玩意咱也不懂,以后感觉也可能遇到啊

网友:
橡胶上加几个凸起试试?

网友:
电容笔的头拆下来,装上去,然后接地。

网友:
简单啊,搜一下冬天的那种触屏手套不就行了,把指头剪下来

网友F:
去迪卡侬买触屏手套,给它戴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不是外壳是金属的,然后人握着,人体充当导体了?如果塑料夹着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因为我试过很多材 ...

(๑•̀ㅂ•́)و✧:;是金属的
触控笔连接一条细导线到机噐金属上

网友:
打游戏戴的指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杆子要导电或者内置导线。导线连接到不小于人体的导体或金属框架或大地。指尖用导电硅胶即可

看来其实就这一种办法,或者指尖上装个七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迪卡侬买触屏手套,给它戴上就可以了。

这种不行,这种带在手上才行,人是导体,你带在塑料上就不行了

楼主:
现在就是用一根导线连接到下面的铝合金壳体上,然后指尖贴导电橡胶,能用,先过度,后面看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网友:
触控板是用人体导电接地的,把导电橡胶接地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