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伺服驱动器 IO信号控制线 对插问题

楼主(2024-01-24):
能否,PLC上IO出来的端子线焊公插(或母插),接伺服驱动器信号线的另一端焊母插(或公插),在现场接线时直接像航空插般对插,比如用图片上这种重强M623 信号对插,问过卖家,卖家也不确定可否。能否这样对插?或是推荐合适的航插,谢谢!

网友A:
(๑•̀ㅂ•́)و✧
完全可以,需要注意线缆分类,独立屏蔽。

网友B:
你看看 胜蓝电气http://www.szsiron.com.cn/list.php?pid=5&ty=21&f1=5&f2=25,主要是这种端子台之类的,为乐电气   https://www.velledq.com/page1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 胜蓝电气http://www.szsiron.com.cn/list.php?pid=5&ty=21&f1=5&f2=25,主要是这种端子台之类的,为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
完全可以,需要注意线缆分类,独立屏蔽。
 ...

感谢! 每个轴的IO线都是独立的双绞屏蔽线

网友C:
可以的,没问题,以前遇到的厂家经常用M23的连接器,没用这种带90度转弯的,就是普通的就行。如果有动力线,就需要用M40的。

网友D:
直接买几对做测试就好了。信不信看结果。花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没问题,以前遇到的厂家经常用M23的连接器,没用这种带90度转弯的,就是普通的就行。如果有动力线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几对做测试就好了。信不信看结果。花不了几个钱。

是的,年后就换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