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滚筒筛分机有谁知道?

楼主(2024-01-24):
客户想要定制一批小型的滚筒筛分机,用来筛分细微的金属颗粒,直径在0.5mm左右,在网上找了一下这类滚筒筛,基本上都是用于矿山、建筑施工、农业等行业的大型设备,并不适合,想问问有没有厂家生产用于食品、药品、精细化工之类领域的较小型的滚筒筛分机?

网友:
0.5mm?这么小,应该不好找,振动盘是是

网友A:
最近在弄喷丸机,喷丸机或抛丸机上有类似的筛选机构,颗粒大小也合适。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使用的是振动筛选,不是滚筒式的

网友B:
滚筒筛分0.5mm的效果不好,容易堵。试试三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弄喷丸机,喷丸机或抛丸机上有类似的筛选机构,颗粒大小也合适。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使用的是振 ...

振动筛也有用,滚筒筛也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筒筛分0.5mm的效果不好,容易堵。试试三楼的,,,,,

必要的话先滚筒筛粗分,筛笼网眼选大点,再振动筛细筛,现在就是想找有没有做类似的小型滚筒筛厂家,订做一批

网友(点评):
振动筛也可以用多层不同规格的筛网来进行粗筛和细筛啊,同步进行

网友:
换结构吧!滚筒很难

网友(点评):
结构改不了,只能是具体指标可以放宽

楼主:
引用 楼主:
必要的话先滚筒筛粗分,筛笼网眼选大点,再振动筛细筛,现在就是想找有没有做类似的小型滚筒筛厂家,订做 ...

这个应该是考虑效率问题吧,滚筒筛方便连续加料使用,客户车间就有振动筛和滚筒筛,自然比较过两种机子,筛机的型制客户已经定了就是滚筒式的,不用其它型式的

网友C:
要不...试试振动的滚筒?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粉类筛分机 0.5直径,网板孔0.7 0.8,  这也太密集了吧

网友(点评):
孔眼大小可以更换调整,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企业生产这类小型滚筒筛,像是食品药品精细化工产品行业可能用到的这种筛分机会比较接近本贴中的需求

网友:
之前从事粮食机械做过滚筒清理设备,和你这个类似,不过比较大是使用在粮食初清理的,孔比较大,去除大杂质用的。还有一种是面粉刷麸机,中间是转动的毛刷,骨架外面是20目的筛网,不过没用来清理过别的东西。粮食的磨性都比较小,你这个金属颗粒估计对设备损伤会比较厉害。

网友(2024-04-14):
做出来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就做了个方案投标没中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试试振动的滚筒?

这个可以

网友:
我们是粮食检测行业的,小型的自动筛接设计过很多种类型。在我的认知里,小型筛里,很少用滚筒筛的原因是:1.小型筛很少需要自动进出料的,所以滚筒筛没有优势;2.检测用筛都是国标规定的;3.各种平面筛更好制作,价格也便宜。
小型滚筒筛需要专门定制,重点需要考虑物料残留和筛孔清理。如果需要定制,可以联系我。

网友(点评):
专业,长知识了

网友(2024-06-11):
整体悬挂,加个激振?

网友(点评):
听着像是做成个鸟笼用弹簧挂起来?

网友:
0.5MM滚筒筛效果肯定不行的,找到6、7目左右的筛板,做成振动筛吧

网友(点评):
筛机形式客户定了,就是要滚筒的改不了

网友:
鱼粉厂的 3 孔网板,  0.5的这,,,

网友(点评):
最后没中标也好,真中标了还不知道怎么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