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装配图画法

楼主(2024-01-25):
既有电气端子、接线和软管,又有机械构造,怎么画装配图

楼主:
主要是传感器,简单的引脚接线

网友:
直接按实物画

网友:
AutoCAD Mechanical, 用这种软件画哇,添加零部件,半剖面表示出来

网友:
模型摆个三视图
然后分部件,再出小的装配图

网友:
挨个画吧

网友:
总装图能简化的简化,标注出主要尺寸,再细分画各专业的装配图,再画零件图

网友:
分开画咯,总装图、部件装配图、接线图

网友:
各是各的,不要画一起,虚线显示其他大概轮廓

网友:
在SW的主菜单里面找“工具”→“插件”。
弹窗里面找到“SolidWorks Routing”这个插件。在启动这里打钩。
就可以启动SW的管道插件。会用的话,你可以自己添加需要的管径,或者是电线的直径。走管布线的路径就是3D草图的线,可以是横平竖直的,也可以是任意角度。
如果你从来没用过这插件,还是要自己摸索一下。
因为在SW自带的零件库里面,合适你用的管道零件多半找不到。你要自己添加的。

网友:
楼主什么专业就跑出来画机械装配图,莫非上课的时候没讲吗?

网友:
装配图 装配图,就大方向 标点尺寸和大致物品图形,细节尺寸重要的,零件图中没法表达的,那就打个剖视放大,,其他细节尺寸公差之类 都放进零件图啊。。备注好xx配作

网友:
个人理解传统做法应该分开来出各自专业的图:机械装配图,气路原理图,电气控制图。不过现在用三维软件,其实是可以在数模里把所有元器件、管线都画出来装配好,直观易懂。

网友:
直接拍照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