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铜条不焊 能用螺丝固定吗

楼主(2024-01-25):
如图 之前铜条是焊在板子上的  现在想背面上螺丝固定 有什么好的方式吗 咨询下大家

网友A:
(๑•̀ㅂ•́)و✧:;
這銅条做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
這銅条做什么用呢⁉️

给板子上东西供电的

网友(点评):
(•̀ᴗ•́)و ̑̑:后面加个背板吧⭕~~~~~~···

楼主:
或者其他固定方式也行 只要不焊接

网友:
胶水粘可以吗?

网友:
有压铆螺柱,但是好像压进去以后螺母还是得焊接固定

网友:
除了焊接,还没见到其他方法

网友:
贴片螺母

网友:
双面胶,不行你再打点502

网友:
大电流的好多都是螺钉连接的

网友:
打螺丝,可以在PCB 上开通孔,然后在PCB背面焊接表贴螺母,这样铜条就可以固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