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 管路标准和各种阀门尺寸标准

楼主(2024-01-25):
各位大神,有没有DN 管道的标准,有人说是外径 ,是内径,是外径内径平均值,我知道都不是,应该是名义直径,有没有相关的标准资料可以看,另外,就是各种各样的阀门,他们的中间通径是多少,有标准资料查阅吗? 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百度一下DN管道尺寸对照表就可以

网友A:
DN差不多是内径

网友:
DN内径,DE外经。。。

网友(2024-04-23):
你好,有需要采购阀门吗?请加微信号W15067714290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A:
DN差不多是内径

学习了,谢谢

网友:
DN是内径的意思,PN是承压压力!外径就不知道了,有个壁厚!

网友(2024-12-11):
我接触的化工管路,1in指的25.4mm,1/4就是25.4/4=6.35这是外径固定的,内径根据需要选不一样的壁厚,没有DN这一说法。同理,1/2in管线就是25.4/2=12.7mm外径。每个行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