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设计问题

楼主(2024-01-25):
换向阀、减压阀装在油路块上,油路块上对应的P、T、A、B开多大?是和电磁阀样册上的孔大小一样吗?
还有冷却器的回油位置是否应该与泵的吸油口远一些

网友:
1.没错一样大,大了密封圈没地放,小了液阻大。
2.远些,你不过滤沉降吗?

网友A:
1.按样本手册设计
2.不仅要离得远些,中间还有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样本手册设计
2.不仅要离得远些,中间还有隔板

隔板设计时,隔板缺口如何开,跟什么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样本手册设计
2.不仅要离得远些,中间还有隔板

油路块上安装的阀通径有06和10两种规格。油路块上的主进油和泄油口大小怎么确定?根据流量和流速计算嘛,能否具体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