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选用

楼主(2024-01-25):
双导轨双滑块的悬臂结构,负载重心在滑块以外,为啥我看选型手册上只用计算负荷P1-P4而不算静力矩呢?参数表上是有容许静力矩这一参数的呀

网友:
MA,MB,MC是单个滑块的结构特性参数,由滑块本身的大小结构决定,如同一台电机额定电压是220是由其结构特性决定的,你用到这个参数的时候用就行了。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1-25 20:28 本帖最后由 未来第一站 于 2024-1-25 20:29 编辑

MA,MB,MC是单个滑块的结构特性参数,由滑块本身的大小结构决定,如同一台电机额定电压是220是由其结构特性决定的,你用到这个参数的时候用就行了。

那为什么上图的滑块不用校对静力矩呢?作用力在滑块以外,力臂越长,产生的力矩不就越大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上图的滑块不用校对静力矩呢?作用力在滑块以外,力臂越长,产生的力矩不就越大了吗?

你产生的力矩大小小于这个滑块的静力矩就可以了啊

楼主:
|空空的空发表于 01-26 08:41
你产生的力矩大小小于这个滑块的静力矩就可以了啊

那像上面这种悬臂结构,滑块1.3,滑块2.4的静力矩该怎么算呢?

楼主:
滑块1.3,受到外力产生的力矩,还受到滑块2.4的,这一平衡,不就变0了????

网友:
当受到两滑块区间之外的悬臂作用力的时候,其中一个滑块会变成支点,承受压力,另一个滑块会承受重力方向相反的拉力。
但是理论上,两个滑块都不会承受扭矩(只会承受正压力或者正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块1.3,受到外力产生的力矩,还受到滑块2.4的,这一平衡,不就变0了????

不一定平衡吧,看受力位置在哪了,或者上端工件重心位置

网友:
赞同6楼,建议先做个静力分析

楼主:
上图是我在米思米下载的资料,为什么他静止的时候不用校对导轨的负载转矩呢?而加速过程中却需要,而且这个平衡感觉不对劲,为什么平衡计算MB1转矩的时候不需要把MB2一起算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