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面试题

楼主(2024-01-26):
面试题 大家可以试试

标准答案看后面回复

要求,SW展开,不是CAD拼凑那种

网友A:
你这是来赚积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来赚积分的吗?

不是,看似简单的工件 其实一般人还真搞不定

网友:
不会,知识盲区

网友:
SB

网友(点评):
不能纯字母回复,详细说说

网友(点评):
尹总的见解是正确的、直接的、客观的、一针见血的

网友(点评):
简洁明了,直戳本质

网友:
就这?工程师面试题?你怕不是对工程师有什么误解吧

网友:
放样的钣金都可以展开,这个算什么题目?

网友:
能开一万的工资,软件使用基本不会去考,,,

网友B:
曲面钣金作为基体,再用边线法兰命令编辑一下折弯角度,剩下的自由发挥。怀疑楼主来骗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面钣金作为基体,再用边线法兰命令编辑一下折弯角度,剩下的自由发挥。怀疑楼主来骗方案

把你的结果发出来  骗你什么了

网友C:
SW什么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你的结果发出来  骗你什么了

画了个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了个形状

就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什么版本

STP不限版本

网友:
我是完全不会啊咋办

网友D:
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吗?

不是 你这只是曲面展平  工程图怎么折弯标线和折弯角度?

网友(点评):
展开不就是为了下料吗

网友E:
插件。秒展开了。

网友:
2的989次方减1024的10次方等于多少?价值10W的面试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件。秒展开了。

你秒一个我看看

网友(点评):
等我先把插件装上再秒。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秒一个我看看

坐等大哥秒

网友F:
一会我也给你一个。看看你认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会我也给你一个。看看你认为多少。

看看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面钣金作为基体,再用边线法兰命令编辑一下折弯角度,剩下的自由发挥。怀疑楼主来骗方案

需要骗吗

网友:
单曲单扭还不是,更别说让你折双曲面板。试试这个。

网友:
我们这红色的都是钣金师傅制作的,你就知道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solidworks里钣金的平板型式功能没用过吗?左侧设计树最下面

网友:
现在招学徒都要1W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骗吗

这图是第一视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件。秒展开了。

求问,啥插件,谢谢大佬

网友:
会这个面试题,真的能拿1w吗?

网友(2024-02-28):
太简单了,这题我不做

网友:
我这种野路子,能画出来就能当工程师?

网友:
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吧,应该稍微摸底一下,重点应该不是考核软件应用。

网友(2024-07-23):
....起猛了? 这种题能面试?

网友(2024-09-27):
引用 楼主:
不是,看似简单的工件 其实一般人还真搞不定

这个题我是真没展开,楼主能说说步骤吗

网友:
大佬,说说步骤

网友(2025-02-23):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反正我是不会了,忘记了

网友:
还是有点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来赚积分的吗?

网友:
这个没难度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看专业的

分割曲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割曲面?

拉线--放样--边线法兰--切除..........

网友(2025-05-03):
使用K因子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