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草图中的旋转功能是默认为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楼主(2024-01-26):
SolidWorks草图中的旋转功能是默认为顺时针还是逆时?我在角度前加个符号代表逆时针吗?

网友:
角度方向都是可以设置的,按需设置就行

网友:
设置位置

网友:
点一下那个圈就自动反向了,可以来回切换

网友:
右手定则知道吧。

网友:
逆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cad里不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