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看下图纸上的符号信息

楼主(2024-01-26):
图纸上S=1 是什么意思,小弟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
问销售跟客户确认

网友:
不懂就直接问问TIM老师。我更想知道TIM老师是中国人吗?。不是的话,技术要求国标用的挺6啊

网友(点评):
中文应该是客户自己加上的,用宋体字,跟图纸的字体不一样

网友:
我也看不懂。
线型看着像某种螺纹,但标法不是,有可能是其它形式的花纹。
建议把TIM抓过来打一顿

网友:
管螺纹R1 吧。。。。。。。   左边有螺纹 如果你这东西要装配那右边估计也是螺纹
表示有点抽象

网友(点评):
小径不对,直径33和直径28,锥度也不和标准

网友(点评):
像是可以理解成螺距,然而牙型角很难确定(55度、60度)

网友:
楼下继续猜

网友A:
应该是螺纹深度吧,消光用的

网友:
最大最小直径给了,螺距S=1,能不能这样理解,关键这个1的单位是什么,国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螺纹深度吧,消光用的

应该是这样,要求做个粗糙面

网友:
问下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