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又请求帮助

楼主(2024-01-26):
做了个链条垂直提升重物的,重物1吨
速度0.25m/s   提升1米,
我查表用的12A的单排滚子链,
18齿的链轮,分度圆109.7mm
就是功率是W=PV还是其他公式计算呢
2.5KW的电机直连吗
还是用蜗杆减速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先算减速比,所需速度除以链轮周长(节度圆直径Xπ)得到输出转速,电机转速除以输出转速就得到减速比。根据减速比选电机功率,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算减速比,所需速度除以链轮周长(节度圆直径Xπ)得到输出转速,电机转速除以输出转速就得到减速比。根 ...

先初选链轮,后面再校核

网友:
550N.M 1:20 用7.5KW,至少6

网友:
无配重情况下,1500转的2.5KW电机,需要配一个40比减速机,勉强能用

网友:
2.5千瓦直连不够吧,我算的要加10比的减速机才行。用这个公式行不?T=9549 * P / n

网友:
是P=FV   设计链轮直径  核算减速比

网友:
直联,你是有技术的人,一般人利用涡轮自锁来保证安全,用涡轮大减速比来减小电机功率,

网友B:
根据速度和链轮分度圆计算电机输出转速82.7r/min;进一步知道减速机减速比18,由P=FV粗算电机2.5kw(至此可初步选出电机减速机型号);然后由重物重量和链轮型号可得减速机输出扭矩T=1000*10*0.055=550NM,换算可得出电机输出扭矩550/18=30.5NM,查得3KW三相异步电动机扭矩为20,不符合要求,所以有结论:链轮选小了,增大链轮,增加减速机速比:或者选5.5kw电机(需要分析一下两种方案的成本)

网友C:
选5.5kW电机,电机输出扭矩35Nm。

网友(点评):
第一次见到有人用MC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速度和链轮分度圆计算电机输出转速82.7r/min;进一步知道减速机减速比18,由P=FV粗算电机2.5kw(至此可 ...

我后来选了10A 29齿  分度圆是146.83的链轮
算出来变速比是57.7
电机配的2KW的   能不能用?

网友:
算出来的理论比值功率X2,别问为什么,一问就是不知道,要不然做出来了后期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5.5kW电机,电机输出扭矩35Nm。

您好请教两个问题, 为何优先就选择4级电机,是因为市场便宜吗?第二个功率的最终演算将这些效率除掉是每个设计多要这样做吗?这些效率损耗好多都是参考值,我自己设计的时候基本都是给个安全系数去做完全没有根据。 另外您这边转速推导公式应该是这样 n=v/2Πr  应该是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5.5kW电机,电机输出扭矩35Nm。

请问你这个是用的什么软件 ,书写计算的?  清新美观

网友(点评):
当时第一次看到老哥用这个软件感觉太棒了,尤其是写设计计算书的时候。你拿word写吧,费时费力,公式就是个文本压根没有计算功能;你直接放excel或者matlab代码吧,可读性又很差。

网友(点评):
这个正好同时满足两方面要求,列写的同时也能计算,而且还能清晰展示逻辑推导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选了10A 29齿  分度圆是146.83的链轮
算出来变速比是57.7
电机配的2KW的   能不能用?

根据你的条件,算出来你的电机转速是1878R/MIN,算出你选的2KW电机扭矩是10NM,乘以你的变速比,你电机输出扭矩是不到600NM,链轮146.83需要扭矩800以上的电机比较靠谱,所以减速比不变的情况下,要选3千瓦电机,靠谱的往上再选大一号,减速比小点,不要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教两个问题, 为何优先就选择4级电机,是因为市场便宜吗?第二个功率的最终演算将这些效率除掉是每 ...

确实,电机我们算的时候选的转速都不一样,算出来值都不一样,我觉得应该算出来减速比,算出来大概需要的均速输出扭矩,然后自己乘以2,自己去查电机扭矩,配电机就行了,把电机扭矩先带入进来每个人算的数据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后来选了10A 29齿  分度圆是146.83的链轮
算出来变速比是57.7
电机配的2KW的   能不能用?

首先你的负载和速度定了,电机功率就不可能低于2.5kw,跟减速比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负载和速度定了,电机功率就不可能低于2.5kw,跟减速比没有关系

好的 谢谢  我在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5.5kW电机,电机输出扭矩35Nm。

老哥这里的初步功率P是不是计算错了?应该是2.224kW,还有1.5P是这种情况只需要放大1.5么,我印象中,蜗轮蜗杆传动效率很低。达不到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