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可以解决这种管上到直料电机上不卡,现在就是图片中,这种小医疗管shang...

楼主(2024-01-26):
(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件之间堆叠歪斜,导致吹气也下不去很卡

工件之间卡的话,感觉是限位的间隙没有调整好。
考虑是是这种一头大一头小的工件,有个想法,不一定好用
料道下面做成斜坡面,让上面保持水平,上面的压板保证能运动的情况下尽量压紧

网友B:
沿管子轴线方向往前振,到转盘前再用手指气缸换向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网友C:
哪里卡啊?分料卡了还是振动盘接直震出来卡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联系振动盘厂家让他们解决
你的问题描述不太清晰,主要卡料是怎么个卡料状况
是工件之间歪斜堆叠卡住了,还是工件卡在料道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卡啊?分料卡了还是振动盘接直震出来卡

就是振动盘上直振,直振上面会卡,上料到玻璃盘时候特别的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沿管子轴线方向往前振,到转盘前再用手指气缸换向

管子太多了,而且直振上面各种卡料,现在完全靠气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联系振动盘厂家让他们解决
你的问题描述不太清晰,主要卡料是怎么个卡料状况
是工件之间歪斜堆 ...

振动盘现在上料到直振上是可以了,直振上现在这种上料方式各种卡,加的气管靠气吹是可以,但是每天气压不稳定,就需要各种调试,客户不接受

网友(点评):
气压不稳定,你加一个储气罐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联系振动盘厂家让他们解决
你的问题描述不太清晰,主要卡料是怎么个卡料状况
是工件之间歪斜堆 ...

工件之间堆叠歪斜,导致吹气也下不去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沿管子轴线方向往前振,到转盘前再用手指气缸换向

现在是玻璃盘无法改动,直振上工件堆叠歪斜多了,然后气吹不好,如果用手指气缸的话,上料速度跟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玻璃盘无法改动,直振上工件堆叠歪斜多了,然后气吹不好,如果用手指气缸的话,上料速度跟不上

如果改成上下两条同步带夹着往前送料呢

网友D:
在直振与玻璃转盘之间加一个V型接料治具,直振姿势不好的产品只要掉到这个治具中,就可以有一个纠正,并且隔绝了直振的震动影响。最后V型接料治具在打开将产品放到玻璃转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之间卡的话,感觉是限位的间隙没有调整好。
考虑是是这种一头大一头小的工件,有个想法,不一定好用 ...

这种试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件之间卡的话,感觉是限位的间隙没有调整好。
考虑是是这种一头大一头小的工件,有个想法,不一定好用 ...

感觉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成上下两条同步带夹着往前送料呢

但是大小头这种,上下都用同步带的话,应该会出现翘起来的情况吧,而且振动盘上到输送带上面也会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直振与玻璃转盘之间加一个V型接料治具,直振姿势不好的产品只要掉到这个治具中,就可以有一个纠正,并且 ...

大佬,我没有听懂你的方法,不过这种玻璃转盘和平时的转盘机构是不一样的,玻璃盘根本停不下就一直转, 之前做过类似的料仓,但是容易卡料

网友(点评):
转塔式机构,那这种方式不行。第一种方案.你可以加高直振,让直振和玻璃转转盘Z轴距离大一些,留出一个Z轴方向的单排料仓,让产品在这个竖直轨道里面往下落

网友(点评):
第二种方案,玻璃转盘上方,加一层治具转盘,最顶层有一个圆柱凸轮。治具转盘在凸轮休止角的时候吸附产品,最后凸轮作用到治具,送到玻璃转盘上。这个方案,改动量大可行性也差,玻璃转盘的工位太多了,治具摆不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试过了没有效果

这种就是之前把直振的那块板洗成了斜坡,但是还是卡

网友:
拍个视频发网盘

网友:
试试直振段上增加辅助压轮,压轮带动力一直转,可以搓着下面的试管。

网友:
有没有回过头来观察一下为什么圆震不卡料呢?看图片圆震上也有一段储料区,直振上的结构是否不合理?

网友:
检测的节拍是多少?

网友:
分料结构,网上一查一大半,最简单的:用气缸推到槽里

网友:
医疗耗材吧,08年接触过验血的小管,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接触,从注塑开模开始,直接机械手类的取出。但是一般模具很快,几秒几十个同时出。会降低注塑时间、需要取舍。机械手取出后直接上同体积同腔体数量的托盘

网友:
直振上面加个主动毛刷轮一直刮物料

网友:
振动盘之后,不都是竖着进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