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经过丝杆/链轮后的力大小变化

楼主(2024-01-26):
电机扭矩经过丝杆或者皮带轮,链轮转换后推力大小的计算方式,网上公式五花八门,有没有前辈有靠谱的公式,例如:电机一百瓦,扭矩0.3NM,丝杆导程10MM,皮带轮100MM,推力是多少?计算公式是什么?如果需要伺服转速速度条件的话,伺服速度按常规2500R/MIN

补充内容 (2024-1-27 13:39):
自己再顶一下,电机扭矩转换丝杆轴向力,均速运行大概的推力公式经过多方查证,应该是跟2楼说的一样,Ta=(Fa*I)/(2*3.14*n1)   Fa=(2*3.14*n1*Ta)/I    所以电机扭矩经过丝杆理论上推力变大,谁补充下皮带轮的公式

网友A:
参考一位坛友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位坛友的计算

2是啥?为啥要×2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是啥?为啥要×2

F1*2*3.14*R=F*导程
这个公式两边都是做功。轴向方向走一个导程,就是径向方向转一圈(即2*3.14*R)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2*3.14*R=F*导程
这个公式两边都是做功。轴向方向走一个导程,就是径向方向转一圈(即2*3.14*R)

明白了,多谢

网友B:
松下伺服选型就有选型示例的,那个比较简洁,可以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伺服选型就有选型示例的,那个比较简洁,可以查一下

网址有吗?我没有松下伺服选型软件

网友C:
我就是比较好奇,谁家的伺服常规速度是25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比较好奇,谁家的伺服常规速度是2500rpm

你平时按多少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平时按多少算

额定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址有吗?我没有松下伺服选型软件

官网下载呀,这种资料一般伺服厂家都有的,工作中也要学会怎么收集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