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升降结构

楼主(2024-01-27):
这张截图是同事设计的升降机构,框架由方管焊接组成,垂直升降距离约300左右,滚筒是被动传动的,大家看看,两头一侧配置直线导轨,是否合理。

网友:
设备精度要求很高吗?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气缸还是油缸?

两边不同步会怎么样?

网友(点评):
两边是气缸。倘若不同步,对直线轴承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缸还是油缸?

两边不同步会怎么样?

他这个道轨就是为了修正两边不同步的现象,同原理可以借鉴液压机上的道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道轨就是为了修正两边不同步的现象,同原理可以借鉴液压机上的道轨。

直线轴承,命不久矣

网友(点评):
不对称结构,对两侧的直线轴承会有影响。同事弄的,我只是建议。

网友C:
不合理,会憋死你,可以用一个气缸安装在中间,再用两岸来连接两头的实现同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合理,会憋死你,可以用一个气缸安装在中间,再用两岸来连接两头的实现同步

看4楼,还真的不是要同步,而是要不同步。估计用来调整布匹,膜这些柔性材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道轨就是为了修正两边不同步的现象,同原理可以借鉴液压机上的道轨。

lz对本层如何点评?大家很容易以为要同步啊。要先说明设计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4楼,还真的不是要同步,而是要不同步。估计用来调整布匹,膜这些柔性材料吧

这设备只能临时做个简单的工艺验证,甚至验证都有点费劲。布匹好像宽度都比这宽很多,应该是别的膜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设备只能临时做个简单的工艺验证,甚至验证都有点费劲。布匹好像宽度都比这宽很多,应该是别的膜材

不懂这个,请lz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合理,会憋死你,可以用一个气缸安装在中间,再用两岸来连接两头的实现同步

影响不大,气缸可以活动

网友F:
纺织行业的设备上,2米5的跨度,活动滚筒也经常这么用。左右两边各一个气缸,机架也是方钢焊接的。
50毫米以内短行程的,甚至都不用导向,直接用两个气缸活塞杆做导向,200缸径的气缸,活塞杆够粗壮,而且一天也动作不了几次,完全没问题
你这个行程比较长,要加导向
至于大家说的同步的问题,气缸用排气节流阀去调节,调整到肉眼几乎看不到不同步现象。滚筒两端用调心轴承,就不会卡死。

网友:
辊与升降座是什么连接?

网友(点评):
两端有轴承座

网友G:
能用但是不同步磨损直线轴承,主要看使用频率了,频率高不建议。我上个月翻车了,一天一千多次,加上加工有问题,半个月直线轴承直接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纺织行业的设备上,2米5的跨度,活动滚筒也经常这么用。左右两边各一个气缸,机架也是方钢焊接的。
50毫米 ...

前面有人说,主要就是为了不同步?意思是,可能单缸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能用但是不同步磨损直线轴承,主要看使用频率了,频率高不建议。我上个月翻车了,一天一千多次,加上加工有 ...

下一步打算更换铜衬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一步打算更换铜衬套?

没有,双气缸改单气缸,

网友:
会卡死的,很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