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平衡问题- 基础能力检测

楼主(2024-01-27):
义务教育检测, 三角函数 cos45=0.7  cos60=0.5 cos30=0.866 sin45=0.7

网友:
这个你把重量当做长度,用三角函数算就行了

网友:
竖直方向受力平衡:T2*sin60°+T1*sin45°=200N
水平方向受力平衡:T2*cos60°=T1*cos45°
求解方程组

网友(点评):
T2=146N T1=104N 正确!

网友:
三力平衡汇交定理忘了?

网友:
直接画出来了,,,,,

网友(点评):
本贴终结

网友:
在物理学中,每个节点的力的平衡公式是ΣX=0,ΣY=0,ΣZ=0,Σ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