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的同名端判定,看看网上这两种矛盾的解释

楼主(2024-01-27):
绕组的同名端,网上列出了直流判断方法。就是用电池+(万用表)电压或电流档来判断。观察电路接通瞬间,指针正偏现象。从而得出结论。。。。

图1:黑表笔与电池正极同名(2,4同名)

还有一种说法是图2:红表笔与电池正极同名(A,a同名)

总觉得两图结论有矛盾!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还有图3的解释,图3支持图2。结论一样

图3

图3

楼主:
下面的图4的解释又支持图1

网友A:
真服了你了,明明不是一个东西呀,电机跟高压绕组是一回事儿吗?

网友B:
         以图3为例。合上开关瞬间,N1之1端感生电势正端,N2之3端感生电势正端(根据电流表正偏转方向),则1和3为同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服了你了,明明不是一个东西呀,电机跟高压绕组是一回事儿吗?

恕我才疏学浅,都是铁芯绕组,差异之处,愿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图3为例。合上开关瞬间,N1之1端感生电势正端,N2之3端感生电势正端(根据电流表正偏转方向), ...

谢谢回复,我支持你的见解!迷惑的是按照图一的方法应该是黑表笔(4)和电池正极(1)同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支持你的见解!迷惑的是按照图一的方法应该是黑表笔(4)和电池正极(1)同名

         注意:指针表和数显表的红黑表笔的极性。
         对于指针式万用表,红表笔表内接电池负极,黑表笔表内接电池正极。
         数字式万用表 欧姆档红表笔接内部电池正极,黑表笔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指针表和数显表的红黑表笔的极性。
         对于指针式万用表,红表笔表内接电池负极, ...

嘿嘿,对电阻档来说,你说的没问题。但是此处鉴别用的是电流或电压档,指针表的红黑表笔跟表内电池是没关系的。当电流从红表笔流进,黑表笔流出时,指针正偏。

网友(2024-09-26):
用摇表可否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