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出现许可证错误,无法打开

楼主(2024-01-28):
在百度查了半天,按照他们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求教大神们

网友A:
执行那个服务器的批处理文件;重建服务器;然后关机,重启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只在19版之后的版本才会出现,因为19版之后只有那一种和谐方式,而19版之前比如18版都用单机版的和谐方式,根本不会出现你这种状况。真奇怪,是谁教你的这种和谐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只在19版之后的版本才会出现,因为19版之后只有那一种和谐方式,而19版之前比如18版都用单机 ...

为什么19后版本会出现经常性服务器故障呢?

网友(点评):
笔记本吗?个人经验大概笔记本的节能模式,经常会将许可证服务关闭,其实重启一下许可证服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那个服务器的批处理文件;重建服务器;然后关机,重启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点评):
重新运行SolidWorks_Flexnet_Server目录里的server_install.bat

网友(点评):
找个高版本(2020~2024)的SW和谐文件(只要和谐就可以),从头和谐一次(包括注册表注入),不用覆盖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吧

重装N次了

网友D:
Win11装sw2017和2018有这个问题,不能用普通2018安装包带的破解文件破解,我之前试过用2020的破解文件破解成功,或者你可以直接选择安装2020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1装sw2017和2018有这个问题,不能用普通2018安装包带的破解文件破解,我之前试过用2020的破解文件破解 ...

只能装2018
,你是说用2020的破解文件装2018吗?

网友E:
重启破解服务

网友:
实在不行就去淘宝花个10块钱

网友:
重启电脑,在打开软件试试,服务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启破解服务

序列号都没有了,怎么回事?

楼主:
重装系统后重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序列号都没有了,怎么回事?

不是这个。打开win的服务管理,重启那个破解服务器,改成开机自动启动

网友F:
可能装的是D版软件。仔细查看一下是不是D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装的是D版软件。仔细查看一下是不是D版的。

论坛里面有几个装的不是D版的SW?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后重新安装就好了。。。。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