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负载能力的计算求教

楼主(2024-01-29):
图中是我们的设备的使用方式。

1.请问该选择什么样的轴承?为什么?

2.请问轴承的负载承受能力是怎么计算的?

最近这个问题把我搞得很懵。问了米思米和怡合达的技术支持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的需求可能是轴向负载和径向负载都要有的。其次大部分轴承都是只能满足一个方向上的负载。要么轴向负载大要么径向负载大。现在该怎么办?

轴承上的参数都是说的基本额定静负载和基本额定动负载。这个和轴向负载与径向负载之间的转化是怎么换算的?看机械设计手册里有一个当量载荷,这个当量载荷又是什么?感觉这几天脑细胞死了好多。

水平低的机械工程师请不要回答这个问题。额定载荷和负载不是同一个参数。例如,深沟球轴承,它的负载是需要额定载荷乘以0.2的,实际上是非常的小的。其他的不同种类的轴承计算方式也不一样的。

轴承计算里有一个Fa和Fy的比值要大于e或者是小于e时,计算方式也不一样。我想问一下,我要求的就是Fa和Fy的结果啊,我怎么会知道比值啊?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这个弯我都一直没有绕过来。

忘记说了。运行速度是在两米高的地方,垂下一根绳子,有个重物牵引着。大概是1米每秒,半径是2米。

目前不考虑组合轴承。想用单个的轴承。最好是有轴承座的。如果实在没有轴承座,那就只能自己设计轴承座了。

网友A:
一个推力球轴承加一对深沟球轴承

网友B:
赞楼上,而且米思米电子书最后一张是专门有各种计算公式的,专门找了一下,2795页

网友:
结实吗

网友(点评):
确实很结实,但是成本上升了好多。我们就一个焊接件。搞这么高大上,实在是有点高射炮打蚊子了。

网友C:
既要径向受力又要轴向受力,两个轴承组合适合,推力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深沟球轴承的负载是需要额定载荷乘以0.2?第一次知道,学习了

网友(点评):
有依据没,供应商说的?

网友(点评):
回复上面的评论:直接在百度上搜索深沟球轴承,找百度百科,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点评):
刚看了深沟球轴承的百度百科,并没写这个负载和额定载荷的关系

网友(点评):
但是我搜索了下,我按安全系数搜的,别的资料写的是,深沟球轴承的安全系数一般是1.5-3倍,一般取2;那么按这个算的话,负载要≤额定载荷*0.5了

网友(点评):
我也问了下哈轴淘宝官方客服,差不多也是取一半的说法,没有0.2这么小

网友D:
直接干一对交叉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推力球轴承加一对深沟球轴承

推力球轴承承受不了径向力啊。如果要加的话只能用组合轴承了。但是组合轴承有风险的,主要是设计的时候有点绕脑子。尽量一端用一个轴承来解决问题比较好。

网友(点评):
凸轮转塔设备里面,这种组合轴承应用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楼上,而且米思米电子书最后一张是专门有各种计算公式的,专门找了一下,2795页

这个米思米的也推荐过了。
只是这个还没有机械设计手册里介绍的详细的。米思米这个有点一刀切。因为我之前也说了。不同的轴承,计算方式也是不同的。还是看机械设计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要径向受力又要轴向受力,两个轴承组合适合,推力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

下面单个的圆锥滚子轴承,上面深沟球轴承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干一对交叉滚子轴承

交叉滚子轴承?是调心滚子轴承吗?轴向力的受力能力也不咋样的。

网友(点评):
交叉滚子轴承成本有点高,类似回转支撑的轴承

网友:
悬臂吊?

网友(点评):
相似。大概可能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单个的圆锥滚子轴承,上面深沟球轴承怎么样?

如果有一定转速的话,圆锥滚子轴承不适合,使用起来会有一些阻力或者说不顺滑,如果没这个使用特点的话,圆锥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比如传递转速那种不适合,如果只有工作状态下,只需要摆动一个角度,需要一个活动自由度,那圆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叉滚子轴承?是调心滚子轴承吗?轴向力的受力能力也不咋样的。

有时间可以自己查一下,我这个半吊子水平一般。

网友(点评):
谦虚了。会的话分享一下技术,懂得不多的话可以增长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一定转速的话,圆锥滚子轴承不适合,使用起来会有一些阻力或者说不顺滑,如果没这个使用特点的话, ...

好的。谢谢。我们的是绳子拉的。不是电机带动的。转速可以说是能够用眼看的见的。速度也不快的。使用时类似悬臂吊。

网友:
老帖子这一大堆你不会查一下,听你的口气,你第一次从事这行业吧,但为什么你注册时间那么早呢?

网友(点评):
社友是不是有点激动了?我知道在网上查资料,难道就不知道在这里搜老帖子?肯定是没有查到需要的内容才来问的。

网友:
相信楼主已经看过很多资料了,轴承本身的校核计算其实比较简单。看叙述,楼主的困惑应该主要集中在轴向力和径向力要怎么获得,我就大致说说我自己平时工作时采用的方法。
1. 按楼主采用单个轴承的期望,可以上面用一个圆柱滚子轴承(或深沟球轴承)、下面用一个圆锥滚子轴承(或角接触轴承),但我一般都会两侧均成对使用;
2. 轴承校核关键要获取径向力和轴向力,可以通过静力平衡得到:
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这个负载会在三维空间内变化,对于这种情况,我一般会利用向量和矩阵解决,因为这样很容易通过matlab或excel求解线性方程组。我们在轴承2(圆锥滚子轴承)处建立坐标系。

不论径向力和轴向力,直接设轴承1、2处分别合成总反力F1和F2,暂且忽略力系简化时的附加力矩,把负载P也简化到轴上,另设原点到P和F1的失径分别为rp和r1,把他们用向量表示如下:

根据力平衡和力矩平衡有:

由此可得到由6个独立方程构成的线性方程组:
上式在matlab和excel中可以轻松解出,Fx1、Fy1合成就是轴承1的径向力,Fz1就是轴承1的轴向力,对轴承2同理。

网友(点评):
另外圆锥滚子轴承和角接触轴承这类轴承受到径向力时还会产生附加轴向力,很多资料上都有,这里就不展开了

网友(点评):
理论知识扎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单个的圆锥滚子轴承,上面深沟球轴承怎么样?

这就是个杀菌锅的快开门,所有的配件都有标准件。二楼正解

网友:
对精度,转速有没有要求?如果仅是保证轴向力,就用推力,如果没有对中要求(精度)就用深沟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们的是绳子拉的。不是电机带动的。转速可以说是能够用眼看的见的。速度也不快的。使用时类 ...

深沟球是承受径向力、轴向力最好的之一,如果速度不快可以考虑其他轴承不过成本要高,看你这个使用管径,深沟球就OK。

网友E:
还是鼓起勇气表达下想法,说错了就当给我这个新手鼓励吧。能否把这个想象成挖掘机结构呢,用回转支撑轴承JB/T2300-1999  ;把结构改改 不是还要转角度直接液压马达带齿套与带回转轴承内齿啮合转动。转多少度通过液压马达尾部带编码器回馈  我觉得悬臂的挖掘机都可以承受 径向轴承载荷这个不一样吗 。   算了 我可能没读懂啥意思

网友(点评):
没问题,就是相当贵,楼主不一定有条件用这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鼓起勇气表达下想法,说错了就当给我这个新手鼓励吧。能否把这个想象成挖掘机结构呢,用回转支撑轴承JB ...

你好。用的是人拉为动力的。说明平时很少用。你这里一个液压马达再加上一个液压站,这些成本就够我买几套这样的机构了。谢谢你的跟帖。

网友:
用这种圆锥带座轴承单元

网友(2024-12-09):
看来不少人都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