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耗尽怎么搞???

楼主(2024-01-29):
老是这样闪退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配置太低了,用SW最好是把运存堆到32G以上,有条件直接上64G。再就是不要开小金球之类的东西,画图的时候尽量不要有太多的面和线等等。

网友(点评):
64G感觉跟16G没多大区别,实测感受

网友:
虚拟内存加大10倍

网友:
加内存。。。。。不管你内存有多大,它用不到,你就得加。加了就不会报了。

网友A:
这个和你sw安装盘的虚拟内存有关,设置了一般就不会报了。

网友:
加内存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sw安装盘的虚拟内存有关,设置了一般就不会报了。

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

百度一下虚拟内存设置

网友B:
楼主多大内存?是不是有加密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大内存?是不是有加密软件?

16G.是有加密软件的

网友:
我没有设置虚拟内存也没有你这样提示,目前3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