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圆和立角干涉时,你说怎么办

楼主(2024-01-29):
这个黄色板子是放在蓝色圆管的架子上,但是蓝色套管的地方和黄色板子角有干涉,不能紧密贴合蓝色管子壁。这种情况,有什么比较好建议,改善么

网友:
看谁重要呗,倒角无疑是最快的

网友(点评):
无法倒角,那个黄色板子是规定尺寸,不能变的。

网友(点评):
那就让边框通过立柱圆心,要不就做定制截面型材

网友:
当然是谁弱整谁吧。比如黄色的整不动,就只能整别的。

网友:
圆管个开口!

网友A:
蓝色割掉一截,装到位后焊接,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割掉一截,装到位后焊接,喷漆

蓝色异型管外面用冲压紧固件,这个割掉了那个管子还咋安装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