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厚1mm的轴套常见吗?

楼主(2024-01-29):
一个内径22mm的磨轮要放进一个外径20的轴上,所以做了一个材质为45的壁厚1mm的轴套,请问这样的轴套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套内径、外径、长度都没有下公差。
车床师傅不知道该车成松配、紧配还是过度配合。
既然楼主说这个是给磨轮用的变径套,就是要传递扭矩,就是要内径也要紧,外径也要紧。但是内有下公差,就不知道车到多少尺寸才能配紧这个磨轮。
而且这么薄的套真的不好车,容易变形。但也不是万全车不出来。
所以这个变径套不该这样做。
量少的话,用1mm厚的铁板剪一个长条,圈成圆环,接头剪成斜接的。
再配进磨轮里面就好了。
如果量大的话,就开模具做吧。

网友(点评):
图纸不规范的地方多了去

网友:
有个‘无油-自润滑轴套’的知道不?用来代用就行。
上淘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A:
一个砂轮的变径套而已,,,,,,

网友:
把轴径适当的改小,轴套的厚度就可增大了。

网友:
1mm壁厚的车间有加工过铝套管起表面保护作用,1mm壁厚的铜套代替轴承用,45材料的没有见过。

网友:
复合衬套,我司在生产此类产品,厚度0.5~2.5的都能做。
有铜网基的,有钢板基的,里面的耐磨材料为我司专利PTFE配方材料。
关于公差控制:壁厚能控制在2丝以内;如果有提供标准的座和轴,还能满足旋转扭矩要求
汽车上面大量使用这种衬套,比如车门铰链位置、行李箱门铰链位置,座椅调节位置等等

不知道你的工况是什么样的,最好说说工况,看能否使用复合衬套

网友(点评):
这类复合材料我司也接触过,你们是做材料还是做衬套?兰化学所?

网友(点评):
我司材料和衬套产品都做。但是材料不对外销售,只内部消耗

网友:
丝杆支座隔环就是这玩意

网友B:
淘宝一大堆吧 还便宜

网友C:
你这图纸中心线也不打 φ也不标 比我们公司图纸还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砂轮的变径套而已,,,,,,

能具体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纸中心线也不打 φ也不标 比我们公司图纸还水

我只是示意一下这个东西而已,草图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大堆吧 还便宜

商品名字叫什么?

网友:
15mm宽的材料剪平行四边形卷!

楼主:
具体是怎样的?跟前面的兄弟说的一样吗?就是一个钣金卷起来有个缝隙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样的?跟前面的兄弟说的一样吗?就是一个钣金卷起来有个缝隙的吗?

对,搞个简单的工装,转一下就出来了。

或者你不介意材质,用无油轴承也可以啊。22/20的应该有现成的,没有做也很容易

网友:
不知道需求有多少;采用机加工制作的话成本还是有点高,精度不易保证;需要量大还是采用粉末冶金的,成本比较低,而且精度也容易控制。

网友:
精度不易保证

网友(2024-03-04):
这个应该是开口的才对吧?

网友:
有时遇到伺服电机和行星减速机直径不一样,都是镶套,开口套,就不用考虑公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