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牙螺距改细牙能用吗?

楼主(2024-01-30):
有个10毫米后不锈钢板,M16螺纹孔是细牙1.5螺距,结果供应商搞错了,搞成粗牙了,后来他们用细牙丝锥搞了下,从外观看不出问题,可是我担心这玩意用不住

网友:
那就是扯淡

网友:
太能糊弄人了

网友:
把底孔打大

网友:
看载荷吧,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
太能糊弄了,估计拆两次牙就掉了。

网友:
粗牙和细牙不是包含关系吧,做出来的牙都不完整了

网友(点评):
背面锁螺母或者焊个螺母行吗

网友(点评):
实在不行,孔扩大,焊接个螺母柱也行

网友:
可以拧进去,但不耐用

网友:
能不能用看你的使用场景

网友A:
纯纯扯淡,用不了一点,但是我有一个建议不考虑外观的话,你可以把底孔开大焊进去一个螺帽

网友:
是我就要求重做,供应商的错,凭啥要给自己增加风险

网友:
1,牙套。2,重新做。

网友:
还是有风险的,一是强度降低,二是拧螺纹的时候容易拧进粗螺纹的螺距内

网友:
这个厉害了,这个只能糊弄鬼了,真吃上力估计就得滑牙,还是早想办法!

网友:
从外观可以看出不对呀

网友:
那就是扯淡 好吧  ,用不了,装一个内丝外丝套 都比这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纯扯淡,用不了一点,但是我有一个建议不考虑外观的话,你可以把底孔开大焊进去一个螺帽 ...

有好处镶套;没好处重做,工期镶套扣钱

网友:
    搞大一号的螺栓不就行了,孔再加工大一点,重新做螺纹,用细牙肯定是有功能性的诉求了,尽量还是不要乱来

网友:
纯属糊弄你的,不要用,你一旦用了,有问题,他们可不会认的

楼主:
|bravo090发表于 01-30 16:30    搞大一号的螺栓不就行了,孔再加工大一点,重新做螺纹,用细牙肯定是有功能性的诉求了,尽量还是不要乱来

螺纹是安装分度销的

网友:
强度有损伤,直接退货

网友(2025-06-23):
孔加大,焊不锈钢同材料圆柱,打磨抛光后,重新加工。
M16×2改成M16×1.5,粗牙每3扣丝攻成4扣,丝是乱的,不能用。

网友:
螺纹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