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夹具设计

楼主(2024-01-30):
为了提高效率,需要设计一款装配夹具,一次性能夹多个工件(长方体零件60*60*100,两端螺纹M20*1),两端螺纹完成轴的安装。
自己想过是用多个螺杆调节夹紧。从没设计过工装,希望大家给些建议。感谢

网友:
气动夹紧工装

楼主:
有没有省钱的  类似多工位虎钳
多工位虎钳这种滑块之间是怎么调节固定的,请问知道吗?

补充内容 (2024-1-30 10:36):
靠最后一个滑块往前挤,螺杆还是正反牙嘛

网友(点评):
靠最后一个滑块往前挤。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省钱的  类似多工位虎钳
多工位虎钳这种滑块之间是怎么调节固定的,请问知道吗?

中间的螺杆前半段是正牙,后半段是反牙嘛?正反牙应该是两个相邻的滑块能前后夹紧吧。没理解

网友:
试试OK夹

网友:
可以参考铣床上多工件铣削夹具

网友A:
用气缸夹紧。螺杆夹紧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夹紧。螺杆夹紧太慢了

一个气缸实现多工位夹紧嘛?

网友(点评):
可以在气缸上连接多工位夹紧机构

网友(点评):
多个气缸也可以同时动作

网友:
一个气缸带多个卡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