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外壳做小了如何修改

楼主(2024-01-30):
不锈钢的外壳是自己量尺寸做的,量的时候弧度不好量,尺寸差了一点安装不上去,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改加大吗

网友:
切开焊一块,然后打磨,拉丝或抛光。

网友:
别想太多了,重做吧

网友:
弧度不好量一开始就把尺寸放大一点呀,这种情况就是把围边切开,然后割一圈你那个带弧度的条子焊上,然后重新打磨拉丝好一点,之后几乎看不出来差异

网友:
差的多了,还是重做吧

网友:
别研究了,重新做一个快多了

网友:
供应商宁愿重做一个也不愿意跟你在这个修修改改的

网友:
修改的成本差不多就是做新的了  重做吧

网友:
重新做呗。

楼主:
主要是数量有点多35个,想看看有没有简单修改的办法,没有的话确实只能重新做过了

网友(点评):
先改一个看看效果和工作量再说吧

网友A:
你这差了可不止一点啊,切开补焊很麻烦,而且修完了外观根本没法看,话说这种测绘的批量的产品不应该先做出来一个样品试试吗

网友:
重新做一个的成本要比你修的成本低

网友:
差多少很关键

网友:
重做把,下次做这种,记得尺寸放大点,大了好改,小了就只能跳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差了可不止一点啊,切开补焊很麻烦,而且修完了外观根本没法看,话说这种测绘的批量的产品不应该先做出 ...

刚入职做的第一个活,没经验。我那会也怕出错,问了师傅只做一个回来看看,可能是他太相信我了,直接全部加工。这下坏了。

网友(点评):
你要小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入职做的第一个活,没经验。我那会也怕出错,问了师傅只做一个回来看看,可能是他太相信我了,直接全部 ...

哥们啊,他这哪里是相信你啊,他这是懒的管你。我带徒弟的时候,这种一般都是先打样再批量,如果是直接批量,徒弟出了图纸,我都会审核的。你该留个心眼了

网友:
我有个方法不知道可行不,在最下方补一块,相当于高度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啊,他这哪里是相信你啊,他这是懒的管你。我带徒弟的时候,这种一般都是先打样再批量,如果是直接批 ...

受教了

网友C:
返工难度大,返工出来浪费时间,还不美观,重做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工难度大,返工出来浪费时间,还不美观,重做做好

主要也是原来加工回来的35个没地方处理,这算公司固定资产很麻烦,丢也不能直接丢。

网友:
我只想知道你测绘的时候量了几遍,图纸出出来后有没有和实物核对一下的

网友:
赶紧重做,改一个比重新做一个费劲多了,而且改的人工成本比重新做一个还高。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赶紧重新做一个。

网友:
你想怎样?
重做是最好选择,这个件又没多少成本,但你要补救,成本可能比再做一个还贵,而且还搭人情,这个更贵。

网友:
实物寄给钣金厂,重新下单做吧

网友:
看看下面垫高点是不是可以不碰,可以的话做个壳焊上去。

网友:
扔掉,或者当做奖品发给员工。
然后尽快改图,下料,加工 ,
如果领导能力可以,流程性的工作可以慢慢来。

网友:
教你一招,以后这种测绘出来的东西,有条件可以出图后1:1打印出来,然后现场和实物比对尺寸。只相信自己其他人跟你说的都不要信,出了事只有你自己能负责,其他人都跑得远远的。

楼主:
谢谢大家,公司比较好,已经打回供应商重新出图制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