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机喷嘴布置和清洗时压力大小的问题

楼主(2024-01-30):
各位大侠好,因为本人对清洗机现在不是很懂,想问一下清洗机在选型喷嘴角度以后,关于清洗喷嘴间距一般是多少啦,是不是距离越小越好呢?

另外就是为了让物品外面清洗干净是不是清洗时压力越大越好呢?麻烦又懂的能帮我解答一下疑惑吗,谢谢

网友:
什么样的清洗机,清洗什么工件

网友:
范围太宽了,描述下是清洗什么东西的呀

网友A:
借楼,同问,要清洗类似切丁机的刀网和对应的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借楼,同问,要清洗类似切丁机的刀网和对应的槽

主要清洗汁水和表皮、果肉残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清洗汁水和表皮、果肉残留

(๑•̀ㅂ•́)و✧:;高压气
或者震动

网友B:
关于喷嘴,我用的不太多,每次选起来和排布没太感觉区别很大,简单说一下我的经验吧
1、间距问题,一般根据喷嘴角度,到清洗距离能够满足覆盖就可以,我一般不会做太多的两个喷嘴重复覆盖,不然水流压力互相冲抵会造成重复区间冲洗压力不足
2、喷嘴放置更密集更多,在同等压力条件下,就需要更大的流量,这个楼主可以自己核算一下大概
3、压力是否越大越好,这个算是一个区间问题,在一定区间内,如果不考虑产品承压的话,大一些清洗会更好,但是,过大的话,出来的水开始有泡沫并且开始出现更多的水雾,
4、延续上个问题,水压太大,喷嘴射口太小的话,是会出现雾化情况,同时,一般需要考虑产品承压,太大力的清洗会将产品冲击磨损或者变形,这个根据工况来
5、如果自研清洗设备,很多时候需要考虑清洗剂,用自来水的话,对于水垢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增加软化设备
6、对于部分成分特殊残留,可以对应增加溶剂比例,来达到更好的清洗效果
7、以上是一些经验,仅供参考,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
根据实际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喷嘴,我用的不太多,每次选起来和排布没太感觉区别很大,简单说一下我的经验吧
1、间距问题,一般根 ...

感谢,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喷嘴排布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参考下池内的资料。不是压力越高越好,配合毛刷清洗,效果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