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保持架引导的三种方式及对轴承磨损的影响

楼主(2024-01-31):
保持架作为轴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持架起到了引导和分隔滚动体的作用。 保持架的引导作用其实指的是对滚动体运行的修正。这种修正是通过保持架和周围零部件的碰撞实现的。
一般的轴承保持架的引导方式有三种:滚动体引导、内圈引导、外圈引导。
滚动体引导:
一般设计的标准结构是滚动体引导,如短圆柱滚子轴承,采用滚动体引导,保持架与内外圈的挡边表面均不接触,保持架可通用,但在高速下滚动体转速增高时,旋转不稳定,因此滚动体引导适用于中速和中等负荷处,如齿轮箱轴承等。
滚动体引导的轴承保持架位于滚动体中间部位。保持架和轴承内外圈都不发生接触和碰撞,保持架和滚子的碰撞修正滚子运动,同时将滚子分隔在一定的等间距位置。
外圈引导:
外圈一般是静止的,外圈引导便于润滑油进入引导面及滚道。高速齿轮箱为油雾润滑,用旋转的内圈引导会把油挤掉。外圈引导的轴承保持架位于滚动体靠近外圈一侧,在轴承运行的时候,轴承保持架有可能和轴承外圈发生碰撞从而修正保持架位置。
外圈引导一容般用于高速、稳定负荷的情况下,拿圆柱滚子轴承为例,它只承受一固定数值的轴向载荷,旋转时各滚动体的转速变化不大,保持架的旋转也不致不平衡。
内圈引导:
内圈一般是旋转套圈,并在旋转时提供滚动体以拖动力矩,如果轴承负荷不稳定,或负荷轻时,会出现打滑。
而保持架采用内引导,则在保持架的引导面形成了油膜,由于油膜的摩擦在非负荷区内圈给保持架以拖动力从而增加了保持架对滚动体的附加驱动力矩,而可防止打滑。
内圈引导的轴承保持架位于滚动体靠近内圈的位置,在轴承运转的时候,保持架有可能和轴承内圈发生碰撞,从而修正保持架位置。
三种保持架引导方式在不同类型的轴承都可能出现,其中有性能原因,也有轴承本身的设计、制造等原因。工程师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但有的时候工程师没有选择余地。不论如何,不同保持架引导方式的不同性能应该被注意。

社区内有过关于轴承保持架的讨论,没有结论。

网友:
来个图!!!

网友(点评):
社区内有“请关于教轴承引导方式的问题”中有图

网友:
你这有新的更好的结构了,很成熟的产品想在上面创新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