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的标注文字为什么有的一个编辑框,有的两个编辑框。

楼主(2024-01-31):
就是有的可以尺寸线下写一行

楼主:
只能线性的尺寸有两个编辑框?

网友(点评):
你没标注过沉头孔吗?

网友:
同问

网友(点评):
问什么?沉头孔怎么标注?忘了吗?

网友:
我刚试了,好像是实引线就可以,折断引线就不行

网友(点评):
与线性没有屁毛关系,孔样式知不知道?

网友:
第二个不出意外,第一个框是表示孔的个数。。。。。。。。

网友:
好像普通线性标注是两个,异形孔向导创建的孔标注是一个

网友A:
默认文字位置是“实引线,文字对齐”的就可以2个编辑框,效果是尺寸标注线的上下(或者左右)两边各有一行内容,“折断引线”的则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文字位置是“实引线,文字对齐”的就可以2个编辑框,效果是尺寸标注线的上下(或者左右)两边各有一行 ...

按照你说的试了,你说的对的。将径向标注改成实引线后就可以尺寸线上下两行了。
开始是试着把径向标注文字水平显示,然后加那个EQS又觉得太长,想要上下两行,
发现又不行。径向尺寸不水平也能看。

网友:
两张工程图模板没统一

补充内容 (2024-2-22 16:54):
用design checker刷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