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求助贴

楼主(2024-01-31):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这有一个孔,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加工方法。
求助各位大神,谁有好办法能。
见附件

网友:
先找设计对接图纸,根据自家的刀具提变更。

网友:
这图画的,从哪里看是个孔?

网友(点评):
是不是直径11.5的孔,只钻0.25深还要???也是看不懂

网友:
铣刀干就完了。

网友:
R0.1?还不如不标。

网友:
如果是金属的,看样子可以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点?

关于顶部R0.1的加工方法,目前还没找到。客户要求必须有这个尺寸。不同意变更

网友(点评):
拿张砂纸手指头研一下完活,不行自己量去

网友(点评):
你问问对方怎么检出来,大概放电什么的可能能行

网友:
建议给张专业图纸,这张图纸意义在哪里,没有公差,没有材料,就一个尺寸,目前没看到技术难点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顶部R0.1的加工方法,目前还没找到。客户要求必须有这个尺寸。不同意变更

跟客户沟通不是要不要R0.1而是要知道他这个R0.1是做什么,我所知道R0.1通常是放胶圈进去不刮伤表面的,那么如果是这个原因,问他保证他功能,能不能用C0.1替代。如果客户不能检测都不用说,如果可以那就上上手段,再不行大不了不玩了。

网友(点评):
学习了,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专用刀具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顶部R0.1的加工方法,目前还没找到。客户要求必须有这个尺寸。不同意变更

不用跟 客户沟通,刀子底部自带圆角,R0.1他也测不出来

网友:
开模具啊,没问题的,精度也能保证

网友:
看都看不懂

网友:
有难点吗

网友:
什么材料啊

网友:
这种很常见的,定制刀具,轮廓仪测的出来

网友:
这图看得我头疼,你是哪个尺寸认为难加工,内、外R0.1吗,这个应该是不要超过,实际上就是0-0.1之间吧,这个直接不倒角用百洁布过一下就有个0.05左右了。内R角也是一样,要求应该是R0-0.1,用R0的平刀加工,这里客户要放东西到底部,R超过0.1做会干涉。至于孔径和深度就是常规加工。

网友:
12#说得有道理,用0.1*45°倒角容易实现,如果客户非要R0.1,那就要订制一把R角铣刀加工

网友(2024-03-03):
铣个底孔,留点量,然后直接按尺寸做成型刀,扎不就好了

网友:
R0.1去毛刺都算不上,随便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