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钣金做拼色涂装,有没有办法呀

楼主(2024-01-31):
如图

网友:
没理解要做什么。

网友:
你有办法掏钱,他们就有办法做。

网友A:
先喷底色,然后盖住,只漏出要喷的地喷涂,,或者把钣金分开做,分开喷,在组合

网友:
遮挡就行了 拼接处贴纸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喷底色,然后盖住,只漏出要喷的地喷涂,,或者把钣金分开做,分开喷,在组合

钣金分开,这个是常规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喷底色,然后盖住,只漏出要喷的地喷涂,,或者把钣金分开做,分开喷,在组合

除非迷彩,不能分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非迷彩,不能分开的

分开的话看情况,比如A面这样就很丑,可以丝网印套色也可以直接UV打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开的话看情况,比如A面这样就很丑,可以丝网印套色也可以直接UV打印

来个图看看

网友D:
丝印,一层压一层

网友:
钱到位 一切都不是问题

网友:
喷塑之前都是用热胶带和报纸贴牢,分开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个图看看

网友:
钱到位,都能给你搞的

网友B:
直角是否没有弧度有亲近感?

网友:
喷涂厂可以搞定的,只要钱到位山水画都能给你整上去

网友:
这个图,大家怎么看出来是钣金的,哈哈

网友E:
这个好几种颜色,小姐姐还这么多,怎么做到的?好像是喷漆?
收费如何?

网友E:
恩施搞这么多储能柜?给电车充电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丝印,一层压一层

看14楼,丝印做不了这么精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角是否没有弧度有亲近感?

看你的产品想给人一种什么感觉,这个涉及到产品外观设计,我也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几种颜色,小姐姐还这么多,怎么做到的?好像是喷漆?
收费如何?

UV打印的,但是目前很多厂家设备对尺寸有限制。表面高度差不能太大,一个完整的平面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恩施搞这么多储能柜?给电车充电用么?

直流桩,给电动车充电的。都是前两年的

网友:
这个图比较简单,这个可以丝印吗?小姐姐那个只能UV打印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流桩,给电动车充电的。都是前两年的

恩施这个地方,应该是主打旅游,环保绿色,给游客的电车充电,是这个思路吧?

不可能恩施很多富人买电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UV打印的,但是目前很多厂家设备对尺寸有限制。表面高度差不能太大,一个完整的平面最好。

学习了!

UV打印和丝印是两种常见的印刷技术,它们在原理、应用和特点上有一些显著的区别:1. **原理:**   - **UV打印(UV Inkjet Printing):** 使用紫外光固化的墨水,通过喷射头将墨水喷射到打印物体表面,并在紫外光的照射下迅速固化成型。   - **丝印(Screen Printing):** 利用丝网(一种绷有细孔的网格)作为模板,将墨水通过压力传送到印刷表面,形成图案。2. **适用材料和表面:**   - **UV打印:** 适用于各种材料,如玻璃、金属、塑料、纸张等,可以打印在平面和曲面上。   - **丝印:** 对于不同类型的材料都可以使用,但更适合于平坦或略微曲面的表面。3. **分辨率和细节:**   - **UV打印:** 提供高分辨率,能够呈现复杂的图案和细节。   - **丝印:** 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不能提供与UV打印相同的高分辨率,特别是对于非常小的图案或细节。4. **成本和产能:**   - **UV打印:** 在小批量生产时通常更为经济,因为不需要制作丝网等额外成本,但在大规模生产中可能效率稍低。   - **丝印:** 对于大规模生产,丝印通常更具成本效益,因为设备和材料成本相对较低,丝网可以重复使用。5. **耐久性和质量:**   - **UV打印:** 由于使用了紫外光固化墨水,其印刷品具有很好的耐久性和质量,抗刮擦、耐光、耐水。   - **丝印:** 也能提供相对耐久的印刷效果,但可能在某些方面稍逊于UV打印。选择使用哪种印刷技术通常取决于具体的项目需求,包括印刷材料、图案复杂度、成本考量以及生产规模等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UV打印的,但是目前很多厂家设备对尺寸有限制。表面高度差不能太大,一个完整的平面最好。

2¥/m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产品想给人一种什么感觉,这个涉及到产品外观设计,我也不太懂。

在本社区随便找个图,例如顶部盖板搞个R弧度,就很好看,显得没那么方,僵硬。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恩施这个地方,应该是主打旅游,环保绿色,给游客的电车充电,是这个思路吧?

不可能恩施很多富人买电 ...

这个是国家电网的,一般是给汽车站和公共充电区域配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国家电网的,一般是给汽车站和公共充电区域配备的。

原来如此;请教下,UV打印能不能打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