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性联轴器紧定螺钉设计的疑问

楼主(2024-01-31):
电机与从动轴如泵端轴使用弹性联轴器时,一般需要在电机轴端打上紧定螺钉以防其轴向移动。请问这种方式从设计角度来说是否可靠,是否具备普适性?
因为正常来说,稍微有点振动的地方都需要采取措施避免螺栓之类的松动,而轴端旋转动辄上千转,如何能确保紧定螺钉不会出现松动的情况的,从设计角度来说是如何考虑这点的?
另外,轴键和联轴器轮毂之间只要不是过盈联接,理论上说都是有间隙的,那可否理解为,只要电机一旋转,轴和轮毂之间就会存在理论上的微量的相对运动,久而久之紧定螺钉前端不是会有磨损吗?因为电机所产生的扭矩是远大于紧定螺钉的保证扭矩的。
请各位专家工程师不吝赐教。

网友:
联轴器的作用就是保护电机的,不让电机憋坏,磨损就换呗,啥东西都有寿命

网友:
存在即合理。能上手册的,不仅仅是存在,而是上书本了。

怀疑很好,但不思考

网友A:
有的紧定螺钉设计有弹性钢丝圈防退出的,,,,

网友:
没太看明白,是觉得紧定螺钉不保险?可以先拿拧紧扭矩算一下紧定螺钉能有多大的顶紧力

网友:
上螺纹胶

网友B:
大载荷的用键,载荷稍微大点的电机轴会切平面+顶丝,纯用顶丝的小载荷。所以你多虑了。

网友:
紧定螺钉没必要

网友:
你要了解你连接的电机和输出的轴的精度要求,然后再选择联轴器。其中联轴器有很多安装形式

网友(点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rO1pQAmglcs4DbfS9L_VA?pwd=ny4l 提取码:ny4l

网友:
连键联接都不用,你就出来叭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紧定螺钉设计有弹性钢丝圈防退出的,,,,

没见过,大佬来个图

网友:
看机械设计手册怎么说的

网友:
这个是后期维修自己绑的铁丝,原装是弹性钢丝圈。 屏幕截图 2024-01-31

网友:
教不了,太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载荷的用键,载荷稍微大点的电机轴会切平面+顶丝,纯用顶丝的小载荷。所以你多虑了。

这个我知道的,我的意思即便在使用键的情况下,会不会也导致顶丝磨损,或者时间长了联轴器轴向位置变了,吃不住劲
你说的螺纹胶是一般都需要涂的吗
另外带平键旋转会不会导致旋转惯性不平衡问题

网友:
紧定螺钉可以打防松胶,另外可以在轴上冲个小坑以方便紧定螺钉固定。如果还不放心,可以选择键连接的联轴器。

网友:
一般场合,有键连接,顶丝的作用应该是收紧电机轴与连轴器的间隙,只要电机轴与连轴器的间隙小,即使顶丝松了对系统的影响也不大。如果是为了减少震动,收紧顶丝以后,联轴器也可能存在微小的偏心,偏载也是存在的。

网友:
说的弹性联轴器应该是指弹簧类的联轴器?

弹性联轴器一般只是带个编码器啥的,所以工况一般都可以,紧定螺钉+防松胶一般都够用,但是在某些场合,也有易脱出的情况。这种时候一般就换一个就行了,反正也很便宜

柔性(塑胶类的,梅花型的或者其他类的)用平键传动,一般就用轴肩或者卡圈了。

钢性联轴器也基本用平键传动了,轴向窜动的现象比较小,就是刚性联轴器种鼓型联轴器较容易发生窜动,但是这种窜动一般是良性的在许用范围内的。

网友:
你找个联轴器看一下,联轴器并不是一个零件做出来的,一般是输入端、输出端与中间的传递部分。而中间的传递部分都是具有可微变形的特征。所以紧定螺丝顶紧后,轴与联轴器的连接地方就不会发生相对移动,而是把那部分不同心所产生的变形,转递到联轴器中间的传递部分,而那部分本身就可以一定范围内的微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