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链条设计

楼主(2024-01-31):
原来已经有电机减速机和链条链轮了,想要提高输出的速度,减速机和电机不变来改变链轮的齿数比可以吗
小链轮齿数18,大链轮齿数30.现在中心距143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
装个变频器,愛调多少转速调多少

网友:
看电机留的安全余量,够不够你需要增的速度。增速的同时,理论上电机也需要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
装个变频器,愛调多少转速调多少

他这个电机,说不定是单相的。而且估计转速定死了,lz想增速,那么就要降低减速比。

变频器应该不灵光吧

网友B:
怎么看起来中心距不止143啊????是不是我对你的中心距有误解???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目测这个中心距得有350左右了

网友(点评):
没参照物,你们怎么知道尺寸不对的?单位,没准人家的单位是厘米。。。。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着中心距数据不对啊。改变减速变是个好办法,但需要校核下电机力矩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起来中心距不止143啊????是不是我对你的中心距有误解???

可能是视角差距 我测量了轴的的中心距应该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视角差距 我测量了轴的的中心距应该没错吧

05B链条/??节距8mm?

网友:
143是你链轮直径吧?加大链轮齿数是可以加转速的,因为周长变长了,同等圈数,直线距离就长了,但相对于电机要求力也变大了,你查查你的电机减速机扭矩,够不够,或者你直接换,不行再换回来

网友:
优先减小大链轮,原齿数选择也是一言难尽。。。。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要考虑电机输出扭矩是否支撑你这样改

网友C:
变速没问题  就看电机及减速机的输出扭矩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速没问题  就看电机及减速机的输出扭矩够不够

这个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