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一下圆角处的冲压怎么设计出来的,感谢

楼主(2024-01-31):
(图片)

网友A:
设计模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模具吗

钣金的产品

网友B:
钣金这玩意不太好做吧,五金模可能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这玩意不太好做吧,五金模可能还差不多

想问问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钣金成型工具

网友:
solidworks里面的钣金,有个插入成型库的功能,其他软件就不知道怎么画了

网友(点评):
你这就是胡说了,成型工具根本无法应用到这个位置上

网友(点评):
找了,然后试了一下,确实是不行,成型只能作用在平面上,这个涉及到两个面。所以只要外形的话,加强筋然后抽壳吧。

网友:
用实体转钣金

网友(点评):
你知道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点评):
不都可以吗,SW,CREO,NX

网友:
楼主,这就是你的不厚道了,你为什么不先声明你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C:
压凹

网友(点评):
https://help.solidworks.com/2024/chinese-simplified/SWConnected/swdotworks/c_Indent_Overview.htm

网友(点评):
https://www.nbnq.net/post/676.html,钣金角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凹

高级,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凹

感谢感谢

网友: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画一个类似的圆柱,圆锥形状和直角边相减,或者相加。然后求和,再倒圆角,就可以了。我画加强筋就这么画,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