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问题-直线运动转1/4圆周运动

楼主(2024-02-01):
各位creo的朋友:
 这是一个传动问题,如下图,直径16的圆柱先沿着大圆柱垂直向上运动15mm,然后继续沿着大圆柱轴线做一边旋转90°和向上运动 这个行程为40mm,然后继续垂直向上运动15,把运动中大圆柱干涉的区域全部切除掉,这个怎么作图?
附件为三维图和一张运动示意图,下载后把后缀dwg 改为zip 即可解压了
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设置 下载附件不扣积分  大家可以自己简单的做个三维 ,尺寸都无所谓,关键是方法。

如有作图出来的 可以联系我 谢谢

网友A:
你这是传动问题吗?这明明是建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传动问题吗?这明明是建模问题

 您说的有道理,请问您是否有兴趣尝试下哦 谢谢

网友:
换其他软件,不行吗

网友:
第一段直接切除
第二段要画空间曲线切除

网友:
这样,生产不了呀

网友B:
只需要先把圆柱沿着路径阵列就行了,然后直接移除相交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先把圆柱沿着路径阵列就行了,然后直接移除相交的部分

您好 能做出光滑的曲面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能做出光滑的曲面吗?谢谢!

光滑的曲面我做不出来,只能尽量提升平滑度,达到某个度量等级的光滑曲面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这边需要能光滑的,这样才能实现传动带动零件旋转90°。
我这边也想了好多方法,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滑的曲面我做不出来,只能尽量提升平滑度,达到某个度量等级的光滑曲面

好的 谢谢!
我这边需要能光滑的,这样才能实现传动带动零件旋转90°。
我这边也想了好多方法,做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这边需要能光滑的,这样才能实现传动带动零件旋转90°。
我这边也想了好多方法,做不出 ...

你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尝试下圆柱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尝试下圆柱凸轮

好的 感谢您。

网友C(2024-06-12):
看看这个效果

楼主(2024-08-01):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效果

您好 好久没关注这个帖子了 谢谢您的分享。
自己也查讯了很多资料 其实如果proe里扫描如果可以支持截面是3D形状 就能一步到位了。
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您是用什么命令 做出来的 。
最终的工程意义 就是一个圆柱体可以在这个曲面上滑动1/4  无干涉
盼复 谢谢

网友(点评):
CREO里面有个体积块螺旋扫描,你多试一下。PROE里面我没有找到这个菜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 好久没关注这个帖子了 谢谢您的分享。
自己也查讯了很多资料 其实如果proe里扫描如果可以支持截面 ...

您能把这个3d文件发我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效果

想请问一下您 这个体积块扫描 怎么实现直线段+1/4圈旋转的?谢谢

网友(点评):
抱歉,只是好奇试了下,文件没有保存。你只要把1/4螺旋切出来就行了,直线段用拉伸从两个方向分别再切。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请问一下您 这个体积块扫描 怎么实现直线段+1/4圈旋转的?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 自己在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