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与销钉的尺寸选用问题

楼主(2024-02-01):
做了几年的非标自动化,今天突然想到,对于螺丝和销钉的选用都是凭感觉。一般大底板固定M8-M10, 模组与底板固定M8-M6,模组内一般都是M3-M6,小型精密模组可能用的M2-M3。销钉就依照螺丝尺寸选同直径或者大1mm尺寸。 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选择螺丝尺寸的一些标准。

非常基础的问题,但今天才意识到我做事全凭经验感觉。

网友:
非标行业不用纠结,看着顺眼就行了。真要计算起来还是很麻烦的,一般只要看比例合适选择出来的都是超标的。

网友(点评):
同感 一般看着顺眼的强度都会够

网友:
参考二楼,你要真计较的话。螺钉材料,热处理工艺,抗拉强度,安装方式,剪切力,预紧力,设备震动情况等等都要考虑并进行计算校核。

网友:
全做模组啊,大概用不上螺钉校核吧。模组本身也有安装螺钉、销钉的要求吧,跟着用就差不多了

网友:
40-M8 30-M6 你猜猜为什么型材这些孔都已经约定好了,一般负载比较大用simulation算一下

网友(点评):
最烦一张嘴就什么仿真的,说的好像你非常相信仿真结果似的,你凭什么相信仿真结果?

网友(点评):
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负载需要校验的时候,第一步肯定是用simulation去校验,第二步再搭demo去验证,仿真结果如果约束完全的话原则上跟实物是几乎没有差距的

网友:
模组上的螺钉孔不是一定的么?模组,直接把螺钉规格定死了。真想校核的话,需要去看机械设计螺钉那一章

网友(点评):
我说的模组是指自己设计的小装配体

网友:
我也是,自己看着顺眼就行,然后就是尽量把一个设备上的螺钉种类减少,同规格螺钉,长度尽量做到统一,尽量。

网友:
看来干非标还是不累 还想校核呢

网友:
销子用途主要是用于定位,通常选和螺钉相同规格或小一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