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L不锈钢与Q235B碳钢焊接的问题

楼主(2024-02-01):
304L不锈钢与Q235B碳钢焊接是否可以使用二氧化碳保护焊焊接?应该用什么焊材?谢谢解答!

网友:
可以,用309L焊丝

网友:
我以前见过用手工电弧焊焊接,但是必须得用不锈钢焊条。
气保焊没咋注意,但是氩弧焊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激光焊接

激光焊接只能用于焊接薄板件,厚度10mm以上的就不行了

网友B:
怎么焊接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这两个不是同一个材质,焊接之后会有裂缝,或者说焊接的不会很牢固

网友C:
做什么的设备,为什么要考虑焊接?没别的意思,想学习一下。

网友:
自己焊着玩随便焊焊但是不能承压承重,不要有太大的载荷,焊丝用异种钢焊丝;如果是产品我建议你放弃二保焊这个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什么的设备,为什么要考虑焊接?没别的意思,想学习一下。

我们甲方的,半导体设备好多都是这么设计的,下面一组大的结构,235型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焊接316L型材,板材。
316的大的 矩管方管类型材,市面上好像没有

网友:
承压设备不建议使用二保焊,用氩焊或手工焊比较好一点,焊条用A302,焊丝用ER309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什么的设备,为什么要考虑焊接?没别的意思,想学习一下。

例如强度,例如封闭,气密性,等等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焊接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这两个不是同一个材质,焊接之后会有裂缝,或者说焊接的不会很牢固

各位大佬,听说过,用二保焊机,充氩气,不锈钢焊丝,来满焊么?

网友:
板不厚的话,E309-19焊丝,氩弧焊。板很厚的话上面的氩弧焊打底,然后气保焊提高效率

网友E:
这种熔点相差不大的,基本上都可以用常规方法焊接

网友:
我们用的是手工焊接,不锈钢焊条焊接Q235与Mn1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熔点相差不大的,基本上都可以用常规方法焊接

容易开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容易开裂吧

熔点相差不大,一般焊接后应力都不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佬,听说过,用二保焊机,充氩气,不锈钢焊丝,来满焊么?

阿这,还可以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这,还可以这样吗?

新年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4-03-28):
就普通的50c6的碳钢焊丝就ok,前段时间就搞过主体304,底部Q235,焊后还有承4mpa压力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我们的激光焊机试一下,0.3到10mm的都可以,大溶深,抗折弯抗拉力完美测试!牢固度等同母材强度。

网友(2024-05-10):
可以,用不锈钢焊丝309R,药芯的

网友(2025-02-27):
可以,实心焊丝ER309L/309LMo,药芯焊丝E309LT1-1/E309LMoT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