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薄壁环形零件

楼主(2024-02-01):
薄壁环形零件选取什么材料和热处理 能减小加工变形

网友A:
干啥用的?有什么要求没有?为啥不是毛坯处理完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啥用的?有什么要求没有?为啥不是毛坯处理完在加工

零件外圈是过盈配合   内圈有全跳动的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啥用的?有什么要求没有?为啥不是毛坯处理完在加工

外圆是过盈配合  内孔有全跳动的形位公差要求

网友:
11厚的,,,不算薄壁件了吧

减少变形,要粗  半精  精    粗完 要退火

网友(点评):
直径50就不算,直径500甚至5000就算了

网友:
尺寸没有,公差没有,在电脑里面画变形最小

网友:
无缝管调质再加工

网友:
为防止应力变形,建议放入近海海底几年,然后再磨削加工!

网友:
薄壁零件多半是装卡变形和应力释放后变形,11mm厚建议使用磁力吸盘装卡后磨削,然后定性热处理,然后再将用于装卡的端面放到平面研磨机上研磨到平面度0.002mm左右,将零件在吸到吸盘上精磨。

网友:
这么厚也叫薄壁?怕是对薄壁有误解

网友:
这是什么反应釜的两端的固定圈吗,好像不用怎么特别加工吧

网友:
壁厚都11了,还薄壁件,刀把都没有壁厚粗,你问下春哥是不是?

网友:
这算薄?....先确定现在的问题点,再从机工上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