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传动高压胶管规格

楼主(2024-02-01):
高压胶管规格:H1-06x1500L-4-6-4-6查了标准规格应该有层数x内径x耐压
但是H1-06x1500L-4-6-4-6  这个规格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只知道内径06,长度1500,其余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小弟请教各位。知道的麻烦解答一下

网友:
你这是商品代号吧,问商家

网友:
这个都是一个厂家一个编号吧,如果没有国标那就只能找厂家问了

网友:
知道内径及压力等级和螺纹链接形式即可 再查标准

网友:
盲猜一下,一层钢编管,内径6mm,长度1.5m,剩下的应该是供应商内部代号,可能是最小弯曲半径代号,工作温度代号,工作压力代号和爆破压力代号。

网友:
液压管表示厂家大都不相同,如果你是采购的那直接问设计的什么牌子。如果是设计的那你就是看别人前辈图纸不理解,这种可以直接不管他是什么 ,搞清楚两头是什么形式的接头在国标手册或者重型手册都有,软管多长,压力自己看是马达还是油缸亦或是阀台一般都有等级跟着设备靠就能选出来耐压等级。 算了一句话自己配管不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