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出工程图 标注槽口中心线,调整不到中心,请教大神

楼主(2024-02-01):
之前标注的时候槽口是正常在中心的,关闭后再次打开显示出错,然后一直尝试没找到问题点!!

网友A:
是不是改3D了?黄线代表原来的点找不到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切换的(有特征情况下),如果你的零件实体是个“输入”,也就是没有特征的时候,怎么切换都不行,系统只能识别出圆心,不能识别出槽口中心。解决方案暂时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改3D了?黄线代表原来的点找不到了

没改过3D,把黄线删除重新来也标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切换的(有特征情况下),如果你的零件实体是个“输入”,也就是没有特征的时候,怎么切换都 ...

零件是镜像的,看来是没法解决了?

网友(点评):
我是没研究处解决方法,等大佬出现吧。

网友:
标注时选中心线试试,你应该选的点

网友:
装配里有没有一些配合关系改变导致位置变了,或者草图里约束冲突了,solidworks工程图是动态的会随三维实体变动,跟CAD不一样,也可以看看工程图设置里的一些选项有没有设置好

楼主:
solidworks 对镜像、其他的软件输出的模型结构,出图标槽口会出现没法识别槽口中心的问题。应该是属于软件自身问题,到此止!

网友:
重新绘制一份三维模型,问题100%解决,不知道哪里出现了一个小BUG,我曾经遇到过中心线位置跑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