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工中心的孔间距精度能保证在一丝以内吗

楼主(2024-02-01):
据老师傅说加工中心的孔间距精度能保证在一丝以内。请问真的能保证吗?孔间距50-2800mm不等

网友:
公差 不是有个位置度么    一般机床能达到几级公差精度,   差一下基本尺寸小于多少 公差等级7级  6级 的位置度小于1丝。
大概就这意思 懂的都懂 不懂说啥都没用

网友:
假的。参考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出厂都值都不低于0.01。

网友:
真的400W的850可以,比如牙士达

网友(点评):
楼主估计想用40W的850实现。。。

网友:
正常几乎不可能
大批量高精度孔位比较多真正用非常好的三坐标测量,这个要求几乎是达不到的

网友:
1丝要求很高吗,机床精度高,不要老师傅

网友:
要是圆周分布孔孔距,是不可能孔距差1丝的,平面孔有可能,看怎么编程。

网友:
看机床。
以前公司加工缸体的日本专机,在加工齿轮孔时,会先用床子自带的三坐标机测量曲轴孔,然后再加工,精度很高。德国加工中心加工变速箱壳体也是这样操作。那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觉得太TM厉害了。特别是德国的,为保证恒温,机床还自带二部空调。

网友:
请问中心距多少?都不看基本尺寸直接谈公差吗?

网友(点评):
对的,中心距两公里保证1丝一般都达不到的

楼主:
|探根究底发表于 02-02 08:45请问中心距多少?都不看基本尺寸直接谈公差吗?
中心距50-2800不等

网友(点评):
CNC能稳定保证IT7的就不错了,再高上慢丝 再再高 坐标磨(小尺寸零件)。50±0.005mm 估计都得慢丝割一修二了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2-02 08:14要是圆周分布孔孔距,是不可能孔距差1丝的,平面孔有可能,看怎么编程。
平面孔

网友:
新机床基本上没问题,老机床或者撞过机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2800的孔距,不管啥材料,温度变化10度,孔距都变很多了,1丝,只能指定温度下

网友:
用坐标镗床,但孔距是有限制的

网友:
2800的距离1丝,机床自己都达不到

楼主:
|人外有人发表于 02-02 18:002800的孔距,不管啥材料,温度变化10度,孔距都变很多了,1丝,只能指定温度下
材料随温度长度变化,尺子随温度长度也变化,只要两者膨胀系数接近,测量结果基本不变。

网友(2024-03-03):
一丝,比如说850,做不进去,可以卖废铁了,我们厂用了十几年的大连机都能做进去

网友:
平面的孔,条件好机床号环境稳定,还是能搞

网友A(2024-05-13):
引用 楼主:
材料随温度长度变化,尺子随温度长度也变化,只要两者膨胀系数接近,测量结果基本不变。

思路很好,从加工,你能联系到测量。但是首先,最终要的是实际结果,而不是测量结果。不能在20度加工环境下,20度检测合格后,在40度下使用,使用结果肯定不理想。其次,这个1丝的精度,不是尺子能测量的,需要更精密的测量工具比如说三坐标。

网友:
不太可能,设备精度加上测量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好,从加工,你能联系到测量。但是首先,最终要的是实际结果,而不是测量结果。不能在20度加工环境 ...

好思路,做把显示2800长度的尺子去测量,很精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好,从加工,你能联系到测量。但是首先,最终要的是实际结果,而不是测量结果。不能在20度加工环境 ...

看到你俩一个很认真分析膨胀系数,一个很认真的随着他的思路继续分析。看的我我头皮发麻。
思路不能说是很好了,这个思路直接起飞了!

你也知道材料已经随着温度的变化已经变化了,你还谈尺子也随着温度变化...还搬出什么膨胀系数...尺子和材料变化的尺寸再怎么一样,工件还是原来的尺寸吗?唉,这不是刻舟求剑吗?我的老大哥。

网友:
1米长,温度变化一摄氏度伸缩约1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俩一个很认真分析膨胀系数,一个很认真的随着他的思路继续分析。看的我我头皮发麻。
思路不能说是 ...

头皮发麻完了,再回去想想。你所经历的普通情况,小零件拼凑,且基本恒温使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你设计过长台面,或者烤箱内部传动件。就会理解为什么2销定位时,要一个孔是长精孔了。然后回到刚才你说的关于尺子的讨论问题,我的意思也就是尺子本身都没法排除温差变换,为啥用尺子?

网友(2024-07-03):
很难做到,受环境温度影响积累误差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