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你们都用什么牌子,各有什么优缺点,我不信百度

楼主(2024-02-01):
伺服电机你们都用什么牌子,各有什么优缺点,我不信百度

网友:
哪个便宜用哪个,量大从优,反正有问题就把锅甩给电气,刚性问题,调参数

网友A:
汇川,现在多用雷赛,因为有低压伺服

网友:
施耐德,西门子

网友:
我家就是卖的,伺服

网友(点评):
我你以为你卖的。。。

网友:
看预算的吧,国产的:汇川,台达,高端的:西门子
汇川的售后服务和响应性是比较好的,台达的成套系统是优势,西门子就不讲了,没啥没病就是贵

网友:
出口设备西门子,国产设备汇川,也有指定用松下的

网友:
以前用博世,现在准备用汇川,换品牌就是因为降本。我们没有高精度的使用情况,所以都可以使用,很难看出优劣,除了价格和货期。

网友:
去年用了好几种国产二线的伺服电机,好像用用也还行,价格真是有吸引力,不过还没经过时间的考验。

网友:
汇川、台达、雷赛

网友:
那伺服电机配的行星减速机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

网友:
之前一直用三菱,松下。现在全部改用汇川了,价格便宜,用着也还行,基本没出过问题。

网友:
领导说用啥就用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川,现在多用雷赛,因为有低压伺服

我也用了很多雷赛的

网友:
国产台达。还有松下